急450猛推油门尾巴会向右扫(机械问题是没问题的)

楼主(2012-02-21):
急死人了,我的450PRO轴传近期出现了猛推油门尾巴会向右扫45度一下,在普通模式下跟3D模式下都向右扫一下,配置是GY401+蓝箭D26010,以前是没问题的近期出现了这种问题,尾旋翼跟轴没有打滑,我把单向轴承和轴套,还有传动轴和齿,还有新的锁尾
舵机
都换了,还是不行,会不会是GY401这什问题啊?????

网友A:
感度不够

网友B:
不知道你的程度 没法回答 如果是老手 有几种可能 如果是新手 可能太多了 你是哪一种呢

网友C:
 提高感度,提高转速,调整好中立点!多潜水学习,多思考

网友D:
掉转。。。什么引起的掉转自己查了

楼主:
本人会一般3D,感度调高调下都试了

楼主:
换了原13T到12T都试过了,都不行啊

网友C:
检查对转齿,传动轴,单项轴承吧,尾推顺滑程度和虚位情况

网友E:
电机或者电池或不给力了或油门曲线太低。。。。我认为是掉转造成的。。

网友C:
 还有,你可以检查一下尾舵机有无扫齿吧,轻微扫的话可以用,但是急推油肯定完蛋的

楼主:
360前后左右翻都没问题的,就是急推油门就会向右大概偏45度,飞机机尾朝人,侧飞向左快速飞,机尾就偏,向右快速飞没问题的,

楼主:
齿都捡查过了都好的,换上新的也一样

网友F:
看来是疑难杂症啊
我前两天也是急推不锁尾 后来发现尾管固定座螺丝松了
LZ可以参考下

楼主:
问题解决了,在模型中 国论坛上有一个叫MLYSY2008带着眼睛的前辈把我的问题给解决了,他叫我把 (估计是直机的尾桨夹有左移现象,将尾桨夹中联螺丝松开,向右移1mm后再顶死看一下效果)。,我就照着他 把尾中联向右移,及尾推向左调了一点(刚好推到尾箱还有一点间隙),去试普通和3D模式急推油门尽然不扫了,

楼主:
太高兴了。。。。近些天就这问题让我炸了好几会。。。今天多谢前辈指点啊。。。心情没法比喻了

网友G:
总结下来,就是尾巴行程不够?所以加大行程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