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6i飞mcpx没升力

楼主(2012-02-21):
dx6i队频成功,但是无奈螺旋桨转动起来后是水平的,麻烦各位,怎么调调啊??是mcpx的飞机

网友:
要根据说明书上的内容,在控上设置。 6通机不像4通机,不是对了频就能飞的。

网友A:
我是先設置好了,最後才對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先設置好了,最後才對頻的。

剛開始我也跟你一樣先設定在對頻.結果飛不起來..
最後解決方法.要先對頻.在設定數據...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剛開始我也跟你一樣先設定在對頻.結果飛不起來..
最後解決方法.要先對頻.在設定數據...就OK了

网友:
也是在这刚走了弯路。。。。
明白了一个道理——鸡鸡是要先队频再改参数的。。。

网友C:
不过话说这样做了以后,感觉鸡鸡还是爬升无力。。。。不知道哪里没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过话说这样做了以后,感觉鸡鸡还是爬升无力。。。。不知道哪里没调好

调整控里面的螺距中立点,好像是SUB TRIM.
把油门锁定螺距调到和3D一样,然后锁定油门,油门摇杆置于50%处
调整pith的SUB TRIM中立点,使得大浆0度
这样正负螺距就相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兄弟啊,回头试试看

网友:
dx6i我记得pitch要反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