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做过专门用来碎冰糖的东西嘛?

楼主(2012-02-21):
电视上看到说吃这种糖比较好
就是表面很粗糙的不是结晶的冰糖,有点发黄
但是都是很大块的
像个办法把他们弄碎
家里粉碎机不行打不动,估计是功率不足
想做个专门的装置
所以来取取经
是用螺杆直接压碎好呢还是用旋转切割配个很硬的刀头好?

网友A:
冲击钻的那种方式个人觉得最好。只取其冲击去其钻功能足矣

网友B:
当心把金属屑吃下去.
老外有一种小斧头是用来砍糖块的,听说过但没见过

网友C:
每天吃几斤?

网友D:
锤子一只足矣

网友E:
想破碎成多大的块呢?如果实在没啥事做的话可以DIY一个迷你颚式破碎机或者迷你锤式破碎机,应该很好玩~~

网友F:
拿皮带弯个圈,用锤锤就好了

网友G:
用台钳就可搞定。

网友H:
回复 楼主:
两个好些的塑料口袋足以,装进去用力摔冰糖就碎了。

网友I:
很简单,放微波炉里用高火转一分钟,取出来就很好弄碎了!!没微波炉那就用硬道理,榔头!!

网友J:
就用锤子足够,或者在锅里加热化开后,用模具做出各种造型的

网友K:
如果不是做出来赚钱,我想还是算了吧,用有限的时间做点更有用的东西。

网友L:
绞肉机改装,去掉刀片

网友M:
杯子一只,水250克,可以把冰糖弄得很碎

网友N:
冰箱冷藏,一段时间后拿出热水激一下

网友O:
 做机器的成本比买一支铁锤高多了

网友P:
蛋疼。。。捣蒜泥的有吧 捣一捣不就得了,,还搞什机器。。。。实在不行。。。搞DIY的吧都,,找陀45钢 搞干净,砸之。。。。

网友Q:
我用舔的~~

网友:
含着足以

网友:
用铣床铣成糖削.

网友:
告诉你个简单方法,用嘴朝结晶的缝隙吹气,用手一掰就开。(此种方法只适用你自己食用,别给客人用啊)

网友:
有一个朋友也遇到类似的难题,至今没有解决。。。。

网友:
锤子砸砸不就完了,何至于那么费劲?

网友:
引用 网友Q:
我用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