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样的无刷减速电机

楼主(2012-02-21):
扭力:8kg/cm 左右  转速:80/分左右  重量140g以下  电压12v以下

楼主:
看来是没有了

楼主:
只好买有刷的了

网友:
上万能的TB搜

楼主:
回复 网友A:

TB只搜到有刷的,没搜到无刷的。

网友:
这样的有,不知还坏。不会试验,8根线。要不教教我

网友:
这是电动门上的电机,淘宝上应该有呀.

网友:
额 有个伺服电机  差不多 就是你说的参数
这个伺服电机  是日本伺服(电机)公司出的
本想用来d个破床的主轴用  貌似小了一点   打算 以后 用来拉拖板 那是杀杀水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