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a锁控

楼主(2012-02-21):
请问大家,XA有没有可以锁控的设置啊,好像有一个不是直推启动模式的,但是应该如何解锁呢

网友A:
直推模式下 明明还有个模式嘛...那就是开锁解锁模式的

网友B:
真不明在讲什么

楼主:
知道是开锁解锁,但是怎么样开锁呢,怎么上锁呢

网友C:
调参里可以选择 直推模式 OR摇杆模式

网友D:
刚看标题我还以为是昨晚看的有人被DJI锁飞控了,以为XA也来
楼上说的方法可以

网友E:
回复 楼主:
选择“摇杆模式”,油门杆拉到最低并保持,方向杆右满舵保持0.5秒后油门开启(电机开始旋转),方向杆左满舵保持0.5秒后油门关闭(电机停转)。如果你的飞控接有电子罗盘建议在调参中设置油门控制方式为“摇杆模式”,可有效防止飞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