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L锂电和力牌哪个飞涵道更好 更暴力??

楼主(2012-02-21):
我手里有几块TOP×锂电 用着感觉一般,正打算入手力牌试试,,用过力牌锂电的模友们感觉如何?或者有什么更好更适合 飞涵道的锂电??力牌便宜点 看它的评价挺好的

网友A:
你这俩牌子的电池是进口的吗 我一个都没听过 我只用格式 其他都是浮云 要么就进口 快冲就用赤道

网友B:
力牌不错 我车上用 有此不小心过放了 电压放到单节2.8V 充电又恢复正常 未怀孕 格式现在不敢用了 有几块都在怀孕或者微鼓状态中 。。。。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哦。3Q

网友D:
自己试过才知道

网友E:
格式有夹板也能怀孕的话是不是危险了

网友F:
我一直使用TOP的,飞固定翼是没有问题的,没有使用过电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