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D个飞碟,配置如下,请指教!

楼主(2012-02-21):
经过一番潜水修炼,今天浮出水面,打算D个飞碟,打算用于航拍。肯请指教,非常感谢!
电机:    新西达2208,KV1100
螺旋桨:HY8043桨
电调:   新西达10A无刷电调
电池:  锂电池2200mAH-11.1V-30C
飞控: 玉兔
轴距: 400
飞碟直径:650

网友:
等你好消息。

网友:
挺好!期待视频

网友:
用于航拍的话
1、电机别用垃圾XXD成么?
2、似乎有些小,带个卡片机也有点儿费事
3、云台怎么办?
4、不建议整增加重量但实际起不到什么保护作用的飞碟外壳,除了好看一点用没有,还有风阻问题

楼主:
电机:    新西达2208,KV1100,45x4=180元
螺旋桨:HY8043桨,2.5元x4=10元
电调:   新西达10A无刷电调,30元x4=120元
电池:  锂电池2200mAH-11.1V-30C,150元
飞控: 玉兔,300元
遥控器:天地飞6通道,400元
我的大约总共预算,1060元(不包括机身、手工费)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兔子打算航拍的话控最好选7通或8通,我现在用的就是新天六六通,飞行没问题,就是功能不太够用,建议上个好点的控。另外什么电池2200mah30C要150,贵了吧,我3500mah40C的T2电池才179.   航拍的话个人认为电机选2212以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