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7020和V8怎么连接???

楼主(2012-02-21):
请打下说下接线方法...

网友:
   不知道啊

网友:
根据你舵机的电压分两种情况,
1:尾舵机与歇盘舵机电压一样
VBAR上三个斜盘舵机的输出口(外壳上有印1,2,3)尾舵机输出口,用对接线与7020输入的1,2,3,4联接,
对应的三个斜盘舵机插在 7020输出口的 1,2,3
尾舵机插在7020输出口的 4

2:尾舵机用5V(比如BLS251之类的),斜盘舵机用6V或是更高

VBAR上三个斜盘舵机的输出口(外壳上有印1,2,3),用对接线与7020输入的1,2,3 7020的4号输入口空掉
对应的三个斜盘舵机插在 7020输出口的 1,2,3

尾舵机直接插在VBAR的尾透机输出口

楼主:
感谢楼上兄弟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