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的油门熄火开关如何设置呀?

楼主(2012-02-21):
不好意思,刚买了T8FG,以前用10C,现在不会设熄火了,以前可以设置在油门任何位置都能切熄火,现在T8FG上最多只能设在油门50%以内才能切熄火,请高手指点一下吧!谢谢

网友A:
这个有两个选项
一个是THR HOLD和THR CUT
THR HOLD是油门保持、油门锁定,也是大陆通俗叫法的熄火开关,油机电机通用
THR CUT是油门关断,油机适用
不知楼主所问哪样

楼主:
谢谢楼上的,今天升级了5.0,能像10C哪样直接切了,油门保持和锁定可以不用设定了!感谢

网友B:
THR HOLD应该是直机专用吧,我只会THR CUT

网友C:
控在手上快半年了,还是不太懂,都是本地模友太热心导致的

网友D:
彬哥,固定翼的话,可以设置一组状态或者曲线,然后全部归零

网友B:
固定翼的油门不能固定成一条水平的线

网友D:
我设置了一个y=0的油门曲线,所熄火开关

网友E(2013-10-01):
我是600油直,用的FUTABA 14SG和F8一样的设置,请问我用THR CUT油门熄火不起作用,具体怎么设置?要注意什么,我设置在1/3的17%,就是油门开启位置以下,就是不起作用,THR HOLD打算用悬停锁定油门。请指教,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