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k4电机又烧了,用个15元的垃圾汽车风扇电机也能代替

楼主(2012-02-21):
昨晚替个朋友车个直径15cm的香炉,过度折腾,一股臭味后电机内有火光和烟,电机就不动了,用手摸电机外壳非常烫,原来装有个强制散热风扇什么时候坏了也不知道  ,朋友今天要香炉,马上用个垃圾堆捡的电机装上试,感觉力度不亚于原电机,只是另外用可调电源,速度不能恒定,拍了很多照片想贴的,但想机又提示"格式错误",还以为想机也跟着2k4的电机去了,今天计划买相机了,把相机换个卡后居然正常了 ,

楼主:
今天再试车个盘,车完电机也只是微热

网友A:
放下一张图,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下一张图,路过。
云石切割机也能替代

楼主:
这电机比2k4短了许多呀

网友B:
喜欢那块木头  纹理真漂亮

网友C:
风扇电机多少瓦啊

网友:
3A这木头玩的真欢

网友D:
 自从出现了 “电动三轮车”这一类的电动车辆、电动工具以后,中 国的直流电动机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不过我感觉绝大多数都是“没有任何质量标准”的“野鸡”。所以,我买的几个直流电动机,都是国外产的   “垃圾”,不过都很好,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坏了的。

网友E:
 3a的2K4真是多磨难啊,香炉做得太漂亮了!

网友F:
从哪搞来那么多漂亮木头啊!

网友:
我以为车了个碗

网友G:
听口气已经不是头一回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晕,烧了啊,重新绕线圈啊 ,有的弄了
不弄了,15元的电机还有几个作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喜欢那块木头  纹理真漂亮
传说的鬼脸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风扇电机多少瓦啊
好像约200w,标24v,8A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从出现了 “电动三轮车”这一类的电动车辆、电动工具以后,中 国的直流电动机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不过我感觉绝大多数都是“没有任何质量标准”的“野鸡”。所以,我买的几个直流电动机,都是国外产的   “垃 ...
近来您也很少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3a的2K4真是多磨难啊,香炉做得太漂亮了!
谢老大夸奖 ,我这2k4电机烧过一会了,花了一百多让人重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从哪搞来那么多漂亮木头啊!
别人加工厂的边角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听口气已经不是头一回烧了。
第二回了

网友:
这个直流电机低电压,过载特性好,扭矩也大,当然好用,调速器电流大点就可

网友I:
看你的木头花纹漂亮,介绍下是什么木料,哪有买的,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你的木头花纹漂亮,介绍下是什么木料,哪有买的,谢了
家具厂的边角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近来您也很少玩了

 是啊,我们这里冬天天气很冷,就在家带小外甥了。
      其实汽车上面的电机,应该是很好的,起码它的设计寿命长,工作噪音小。

网友:
你厉害 我 花80块在论坛买个60W的 单项电机   到手一看 裸机  还加电容 三根线  往哪加  怎么 加 就 晕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下一张图,路过。

七爷,红圈内的小东西是做啥用的?那皮带轮是怎么装上的

网友A:
红圈内的是压带轮带发电功能,可以测主轴转速反馈给控制器调节电机转速。

皮带轮是用两个螺丝拧上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您好好看看  貌似那块木头有点象电木棒呢

网友J:
这种汽车风扇电机新的要几百元一个,双侧滚动轴承,做工好又耐用,开关电源也能驱动。缺点是不好固定,伸出的轴较短,有的还是反扣,不便于安装皮带轮,但绝不垃圾。楼主改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种汽车风扇电机新的要几百元一个,双侧滚动轴承,做工好又耐用,开关电源也能驱动。缺点是不好固定,伸出的轴较短,有的还是反扣,不便于安装皮带轮,但绝不垃圾。楼主改的不错。
对,力气不小,是四个磁极的

网友K:
应该够力,用多大的电源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K:
应该够力,用多大的电源驱动
20A5v--70v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红圈内的是压带轮带发电功能,可以测主轴转速反馈给控制器调节电机转速。

皮带轮是用两个螺丝拧上的,

 昨天看那个照片,发现在那个“怪物大电机”和皮带轮中间,还有一个“步进电机”,还以为是数控床那。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再试车个盘,车完电机也只是微热

3A老大的香炉很漂亮!
        电机的轴承要经常的润滑,尤其是高速电机,否则换自润滑封闭式的好轴承并定期检查和更换,防止烧毁主要部件,散温很重要!车床的运动部件也要润滑到位,经常烧电机就要检查车床各运动部件的顺滑性,预紧度的工作状态,是否负荷过大并及时调整和清洁润滑,避免此类故障的发生!供老大们参考,不妥之处还请见谅。

网友L:
引用 楼主:
好像约200w,标24v,8A

24v不是汽车电机,汽车的电压是12v

网友:
引用 网友L:

24v不是汽车电机,汽车的电压是12v

回楼上的兄弟疑问,柴油汽车的电压多是24V的

网友M:
问下这种电机转速有多少

网友N:
3A,方便的话上个车香炉的视频,有些地方不会换刀架啊

网友O(2012-07-18):
像电动滑板车的电动机

网友P:
3A老大已经玩到
信手拈来就是文章的地步了
下次看到一辆自行车驱动的2K4车床
我绝不会感到意外

楼主:
引用 网友M:
问下这种电机转速有多少
沒标转速,车金属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N:
3A,方便的话上个车香炉的视频,有些地方不会换刀架啊
我的相机拍视频不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Q:
学习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O:
像电动滑板车的电动机
真是卡车的风扇电机,够力

楼主:
引用 网友R:
哈哈,做个痰盂烧个电机,三a这下赔大了,你这新电机咋看都觉得有点小呢!木头还行,要换成金属估计够呛
照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P:
3A老大已经玩到
信手拈来就是文章的地步了
下次看到一辆自行车驱动的2K4车床
我绝不会感到意外
:loveliness:

网友(2012-08-25):
引用 网友S:
挖坟学习,看贴回贴好习惯

就是复制粘贴  来点新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