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模型电池与充电器,最后精调B6锂电平衡充,达到比较精确的程度!

楼主(2012-02-21):
B6充电器很有意思,褒贬相差很大,用得好的觉得很好,用得不好的觉得非常垃圾。评价相差之大,究其主要原因有两点:
1、终止电压不精确。
2、平衡的时间很长(比较特殊的分流平衡方式)。
先说说一些共通问题:
终止电压不准是很多朋友抱怨的问题,比如充满的时候单节有4.23的,有4.16的等,出现这种问题与多种因素有关。除了充电器本身精度问题外,还有个很主要的因素是电池本身的状态,其实了解锂电的朋友都很清楚,锂电是有寿命的,特别是模型用大电流放电(25C放电,30A电流)的电池寿命更是比想的短得多--能充100个来回就很不错了,再加上大电池放电无保护板,过放更是家常便饭。我的每块电池基本上都被有放到3V以下的经历(贪心啊,想飞机在天上多飞一圈)。
电池随着使用次数的增多,内阻增大,即使充电器终止电压再精确,停充后一段时间后,电池的电压会跌落到4.10(对于B6来说,停充的时候还有80mA的电流)甚至更低。其实有时我们错怪了充电器。
要确认充电器自身是否精确很简单,拿质量好的,比较新的(格氏,花牌新电池最佳)电池测试充电,充满后马上拿4位以上万用表测试(20元的830B就算了,那玩意本身就不准),这时的电压基本就是充电器的停充电压,如果在4.19-4.21,说明充电器很准了。你可以挂万用表在电池上边充边看,你就知道截止电压是多少了。
再说说B6充电器的问题:
B6最早应该是一个韩国品牌,可以充多种电池:锂电,铅酸,铁锂,镍氢等,基本上所有的电池类型都可以智能充电,还可以恒流放电。
但后来因为使用的是MEGA32处理器被破解了,于是山寨B6充电器大量出现,国内已经有100元含全套配件连线的B6精美套装(我的B6好像是103元买的)。
线路图及固件在这里5楼(我在一个外国论坛找到的):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298727&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fsclub&bbs_id=9999
其平衡原理有点特殊,这也是国内航模爱好者对其诟病的根源:分流式平衡充。下面主要讲下锂电控制:
它的电流控制是一个环,决定充电恒流电流的大小及是否停充:通过0.05欧的电阻取样LM3904放大进AD检测,通过控制32KHZ的脉冲宽度进行充电电流大小的控制,小于80mA将停充。
电压控制有两个环,决定是否进入限压降电流模式:一个是香蕉头(T插)的总电压环,一个是单节电芯的电压检测与控制环通过LM324放大后有直接进AD的,有的通道通过CD4051模拟开关切换进AD的,主要是因为MEGA32的AD只有8通道不够用,国为B6在设计上还有测外部温度,从电路图上看还有两个电压测点不知道有什么用,还测总电压,还有输入电压,这就5组了,电池测量还要6组,另外还有一个电流测量通道,大约需要12组才够)
好吧,B6大概原理知道了,这里有几个需要注意的问题:电压检测精度决定进入恒压降电流的时机,这个非常关键,另外,由于是一边充一边检测,也就是有充电电流的情况下进行电压检测,各个插头及线材的接触电阻在大电流下的影响非常明显。
例如,我前天在维修朋友的一台B6时,因为烧了BUCK及BOOST的两个场管,我从一个烧了的电调上拆MOSFET,拆了一个IRF7811 NMOSFET,其中BUCK电路用的是一个PMOS,手里正好换不到(电调一般都烧PMOS,NMOS一般是好的),我决定用一条线代替。我随手拿了一条较细的实验线,大约有8股很细的铜丝,在小电流有约1A,充电器正常,但一旦开在较大电流如4A(充电电流2A,但因为充6S,电压达25V,BOOST对电压进行提升,于是电流变大)则提示充电错误并终止。
于是猜测输入电压过低,于是测了一下,在1A充电电流(实际电线流过的电流约2A)的情况下,那条只有10CM长的线上产生的压降居然有0.128V!可以想像,后面的T插及香蕉头的接触电阻对电压控制精度将产生严重影响。大电流下,充电器检测到的电压够了,到了转换条件,但由于接触电阻的作用,电池上的电压却没有到,这时充电器降低电流进入限压恒压模式,这时接触压降随着电流的降低而减小,充电器发现没有到进入限压降流的条件,再重新转入大电流恒流的状态,这样周而复始,你说这电池能充得快吗???
所以,使用B6,如果你的时使用的电流较大,一定保证T插香蕉头的线够粗,连接良好,没有氧化(可悲的是目前山寨货的这条配线都不怎么样)。我把我的B6的这条线焊在了板子上,不要香蕉头了。
再次记住,大电流下各个点的要求都非常苛刻!

好了,再说说我用的这个充电器,上面已经说了,103元一套,带一大把线材。东西是好用,但有一个明显的问题:1、3、4、6通道的电池终止电压是4.16,而2、5通道终止电压达到4.24V,误差达到1.2%,而一般对锂电高一点的要求都是要0.5%之内,再说句题外话,我用LT凌特的充电芯片那才叫一个准,保证4.2V,简直像电压基准一样准。
误差太大,用起来非常不爽,总担心电池被充坏。于是想着改造一下。
其实B6有隐藏菜单可以进入工厂校准模式,接6个准确的4.2V电芯上去可以进行一次校准。遗憾的是这个功能只能使用一次。我由于好奇把这唯一的一次软件校准机会浪费了--用了这个充电器自己充满的电池进行校准,你可想而知了,老样子,不准。
其实上面的帖子里提到了,只要重刷上面链接的固件,应该可以重新再进行软件校准,但还得焊6条线出来,校准也麻烦,要6节精准的4.2V电池,比较难搞。
我还是想硬件改进的办法了。
1、首先我像上面说的一样,把T插香蕉头取消了,直接把线焊板子上了。

2、通过上面帖子的电路图,找到2、5通道的取样电压电阻,将电阻适当增大,以增加取到的电压,使充电器的取样电压与实际一致。
通过对比电路,2通道的68K电阻找到后被我拆了下来,量了一下是67.7K。(不要怀疑我的万用表哦,我用FLUCK的5位半校准过的,再用JJ3055送我的10K标准电阻对比过的,一字不差的哦。)这个电阻小了点,由于68K电阻是标准值,我随便从一个无绳电话的板子上就拆了一个0805的68K电阻测了一下--68.1K,正好比原来的电阻大了一点。替换掉原来的67.7K。

再找到5通道的取样电阻是499K,不是标准值没有办法直接替换。于是试着串一个小电阻到上面。(刚开始串的是1.2k,发现充电器显示小了,这会导致充不满,于是换成了330欧的0805电阻在上面。)

经过上述调整,各通道检测到的电压一致性没问题了,但充电器检测的电压还是偏高,但一致性很好了,都偏高0.04V左右,也就是0.9%左右(实际4.16V显示4.2V就停充了)。这就好办了,看来了MEGA32的电压基准偏低了。找到MEGA32的VREF部分,一看是用TL431做的基准(居然没用内部基准,不省钱!),用万用表检测基准电压只有2.482V,离标称的2.5V是小了点,相差也是0.9%左右。。
接下来要做的事是抬高基准电压。方法有几种:
1、用TL431的标准电路,用电阻分压。但对于抬高0.02V估计很难调整。用电位器调整后的稳定性也是问题。
2、更换TL431.这个方案也不好,要花1元钱。还要对手里的TL431进行筛选。麻烦。
3、串个电阻在TL431上。只要1分钱。因为TL431前用了一个470欧电阻进行限流,电压供给是稳压后的5.0V,这个电压本来波动很小,所以,在TL431的回路上的电流也是基本稳定的,所以,串电阻抬升电压的方案可行。经过计算回路上的电流是I=U/R=2.5/470=5.3mA,我需要抬高约20mV,那么这个电阻约为R=U/I=20/5.3=3.77欧。我手里没有3.6欧的标准系列电阻,但有4.7欧的,反算一下用4.7欧的电阻将抬升电压U=IR=4.7X5.3=25mV.这样基准电压将变成2.482+0.025=2.507V。
OK。上电,原来显示4.2已经停充的电池都正确显示4.16并开始充电了。并且很快正确的在4.2V上停充。

我的机队:

网友:
顶级技术篇 非大众模友能掌握啊  楼主辛苦了

网友:
很好的文章,

网友:
牛逼

兄弟,我能不能请你把我的B6改造一下啊,,,,

网友:
看不懂,只有高中物理知识的飘过

网友:
哥们 我有个B6 能不能发给你也给改造下 对电路太迷茫

网友:
电子专业的技术人才啊

楼主:
不好意思各位,对电子我是业余爱好而已,我的工作与电子没半毛钱关系。

其实较准b6最简单办法是进隐藏菜单软件校准。各位可看下上面那链接,内的电路图,可以很容易找到对应的电阻进行校准。

网友A:
标题

又一电子电路的高人那。

网友:
   (__)
  /oo\\________
  \ /     \---\
  \/    /  \  \
   \\_|___\\_|/  *
     ||  YY|
     ||  ||
太牛了!

网友:
楼主讲得很详尽,辛苦了

网友B:
LZ,一般的常见的电子设备(如我们用的充电器)里的电阻(不包括如万用表之类)都是5%的精度等级的。比如你提到的那个68K电阻,它的标识是683,这就是一个5%等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一般的常见的电子设备(如我们用的充电器)里的电阻(不包括如万用表之类)都是5%的精度等级的。比如你提到的那个68K电阻,它的标识是683,这就是一个5%等级的。

楼上一定是电子知识。
原板子上的不是5%精度的683,而是1%精度的6802,但显然这个精密电阻不精密。图上那个683是我换上去之后的。

网友:
标题

我已经把b6内,负责采样的电阻差不多都从5%换成1%了,精度改善了一点,最高4.22,最低4.19,总电压也进工程模式校准过了,原来串充都过充到4.23左右,估计还要提高精度就要重刷固件了,maga32可能还加锁的,不做下处理估计程序也烧不进去……

楼主:
如果你真的想重刷固件其实很简单,不要做什么处理,你只需要一个并口插头加台式机,几个电阻就OK了,直接擦除熔丝重刷就行了。

另外,如果你的各节实际充满后都偏高,处理起来更简单,不要弄其它的,把基准电压降低就行了,就像我上面处理我的都偏低是一个道理。

先测下你的上面那个TL431是多少电压,换上一个稍小点的就行了,比如如果你的TL431是2.950V,你换个2.850V的,所有充电电压都会降低相应的百分比。但你的万用表要准啊,别弄个20元的830B万用表检测。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教下,进入工程模式校准。
我用6个4.2v电源按照6s 接到一起。可以对充电器进行校准么?
比如那个5元的索尼电源。

楼主:
应该可以的。但你要确定你接进去的电压是准的啊!

网友:
完全看不懂,佩服懂电子有手艺的

网友:
谢谢。我找好点的万用表。

网友C:
高手,如果出现单节显示4.1v,但是总电压显示12.6v怎么处理呢 ?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手,如果出现单节显示4.1v,但是总电压显示12.6v怎么处理呢 ?

1、确保你的万用表是准的。
2、显示4.1,实际精确万用表测出来多少?
3、显示总电压12.6,实际准确电压是多少?

网友:
我还没仔细量过,我来试试,感谢指点

网友:
 像专题讲座一样,可惜我只认识相当普遍的电子元件

网友:
技术帖,谢谢分享!楼主辛苦了!

网友:
大侠分析的透彻,讲解的明白,有理有据。小白学习啦。

网友:
顶下。 好技术啊

网友:
技术帖不懂,顶起!

网友:
楼主,你用的输入电源是多少V?A?
12V应该不充满3S的电池吧?

网友D:
这是个好帖子,我参照坛子里的方法,对B6加了6路微调电位器,刚调好时,很准,过一些时间就又不准了,调多了很烦。现在又出现B6发生出错拒充电:BATTERY VOL TAGE CELL HIHG VOL,从屏显中会发现某路电池电压异常,但用表测出该路电压是正常电压,只是显示偏高,怎么办?

网友:
精调B6锂电平衡充,达到比较精确的程度,好文~

网友:
说实在的,飞模型不用平衡到那个程度,我一般用B8同时并充六块,半个多小时就可以了,最后的平衡我一般不做

网友:
(__)
  /oo\\________
  \ /     \---\
  \/    /  \  \
   \\_|___\\_|/  *
     ||  YY|
     ||  ||   够专业!不错不错

网友(2012-04-06):
专业人才啊

网友:
留下记号  对那个校准模式怎么进入还不懂   能介绍一下进去的方法吗

网友:
电阻不要用高精度的吗?

网友E:
我的2个B6
飞科达和山寨B6
检测电压都偏低,导致充电偏高
用来充老电池,倒是正好4.20截止
充新电池全部会偏高,最高到4.23
不过平衡精度OK,最多差0.01,一般都是一样的
请教LZ怎调整
我在隐藏菜单2里面看了
飞科达B6,总电压比实际差0.08V,山寨B6差0.11V(3位半万用表测),并且调整无效,+20也达不到一致
刚刚用飞科达B6和山寨B6分别冲完2组MAX电池
平衡模式,2.2A充电
飞科达B6冲完4.21 4.21 4.21
山寨B6冲完  4.22 4.22 4.22
说明,这两个B6都因为检测的电池总电压偏低,导致截止电压偏高
另外,充电显示的单片电压要比实际电压少0.02-0.03V
这样的精度还需要再调整么

网友:
又冲完一对花牌20C,第4循环
飞科达B6冲完4.21 4.21 4.21
山寨B6冲完  4.22 4.21 4.21

网友:
哥们,能不能帮我的B6也改造下,电路这东西太深了

网友:
标题

在次学习

网友:
不好意思各位,对电子我是业余爱好而已,我的工作与电子没半毛钱关系。

网友:
神人无处不在!

网友:
兄弟,我能不能请你把我的B6改造一下啊

网友(2012-05-14):
标题

内容好贴子。几号,

网友:
好贴,对楼主的仰慕如滔滔江水。

网友(2012-08-06):
引用 网友D:
这是个好帖子,我参照坛子里的方法,对B6加了6路微调电位器,刚调好时,很准,过一些时间就又不准了,调多了很烦。现在又出现B6发生出错拒充电:BATTERY VOL TAGE CELL HIHG VOL,从屏显中会发现某路电池电压异常,但 ...

我一块电池平衡头接触不良也是这样显示

网友:
先顶一下,膜拜。

网友:
请问老师,我一个B6,给3S电池充电,B6显示电流为4.5A,我用万用表测试B6主输出电流为70ma,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如果是硬件原因,请问大概故障在哪呢??谢谢了!

网友(2012-09-10):
好贴是一定要顶的

网友:
请教LZ,我用G.Tpower A6充电器给电池充电(见下图),每当第一组电压达到4.20V后,另外二组就再也充不进了。试了好几块电池,结果都一样,请帮忙分析分析,应该怎样解决呢,先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一电子电路的高人那。

楼主强

网友:
顶贴,拿分,走人

网友:
佩服,LZ动手能力很强。

网友:
不是维修的维修,是精修,楼主好样的,没听错楼主是100多元的套件达到如此高的精度,说明手艺好就是牛比,还有连元器件筛选都出来了,可以的,还有高人帮忙校表,神助啊

网友(2012-10-29):
很清晰的好帖子。

网友:
您文章中的中文字数太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2个B6
飞科达和山寨B6
检测电压都偏低,导致充电偏高

怎样进入"隐藏菜单"

网友:
字太多了,看着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2个B6
飞科达和山寨B6
检测电压都偏低,导致充电偏高

我的正和你的相反充完点4.17 4.17 4.18

网友F:
楼主的B6是飞科达的吗?

网友:
辛苦了楼主讲得很详尽

网友:
只有高中物理知识的飘过

网友:
天哪,运放取样电阻也改啦,楼主真是厉害。

前面有人说用电位器,电位器是没有精度的。除非多圈电位器。

网友:
楼主聪明,鄙人听了君一席话,豁然开朗。

其实充电器很简单。

10个运算放大器的正输入接电池正1,2,3,4,5,6,7,8,9,10。

付输入是11个一模一样的电阻串联,下面电阻接地。

中间电阻之间的街头是付输入。

最上面的一只电阻,其实就是不同种类电池的电压【可以用电位器调,例如1.5-4.2V】。

每一节电池上面并一只5-10A放电场效应管,其实就是场效应管串联。各个效应管输入接各个运算放大器输出。

电池串的正极上面串几个大功率电阻,以选择不同充电电流。想要大功率,电阻大一点就可以了。想要效率高,电源是可调开关电源就可以了。

,其实,大电流多电池充电器很简单。

当然,这里没有用程序。手动稍微麻烦一点点。结果一样,充到一定电压停止。

所谓快充就是电池串的正极上面串的大功率电阻阻值小功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B6是飞科达的吗?

山寨的,带各种线100元,两年前。

网友:
想要每一个电池电压一模一样,那个电阻串应该是一模一样的。运放不要用324。

想要均衡电流能力强、放电能力强,场效应管用10A的。

想要充电能力强,用电炉丝并联。

网友:
最上面的一只电阻,其实就是不同种类电池的电压【可以用多圈电位器调,例如1.5-4.2V】。----想要几伏跳就几伏跳。

网友:
不过,我说的充电器,电池串不能并联多个使用,并联以后无法均衡。

不过,如果电池质量比较好,几次并联也是可以的。几次并联以后,每一个单独充一次。

想要电池并联同时充,又要均衡好,只有多制作几套一模一样的系统。

网友:
O(∩_∩)O谢谢楼主的启发。

网友:
还有,每一个运放输出端接一个LED,可以动态的看见每一个电池的开关充停过程。所有运放输出端接与门,接蜂鸣器可以提示报警。

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山寨的,带各种线100元,两年前。

山寨的怎么和正品飞科达一样呢。。

网友:
入魔买的B6AC依然健在。

网友G(2012-12-02):
技术宅不得不顶

网友:
受楼主启发,我的平衡充电器做好了。4路,230W,5公斤。

网友:
好帖,学习了,思路瞬间清晰了!谢谢lz

网友H(2013-08-28):
大哥你好。请教下B6的问题。
我手里一个B6板,买的简易的想玩玩。可现在只要插上电就开始报警。INPUT VOL ERR。
我更换2S.3S供电测试也是如此。我记得开始试机的时候都是可以的。
冲过一次电。第二次由于自制的散热铜片不小心碰到了供电电源的+—。我发现有短路打火迹象。充电器就开始报警了。
请问大哥该怎么处理

网友I:
顶了 不能白顶 拿分闪人

网友J(2021-04-12):
这个是高手,佩服

网友K:
图纸网站打不开,能不能上传图纸

网友L(2023-05-23):
我把我的B6改造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