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各位 履带车电机功率计算

楼主(2012-02-21):
我做的履带车 重量在20kg以内 目前配了2个30W的减速电机 空载200rpm 单机输出扭矩13.4KG.CM 加2个高压版320A有刷电调 加天地飞6接收器控制 1 2通道混控各位觉得动力够吗

楼主:
尺寸是 高160出门 宽40CM 长60cm

网友:
 你这个说得很模糊,没法算
扭矩没有这个KG.CM的,一般是牛/米
减速电机的减速效率是多少?
电机是多少V的?【没减速齿轮时】空载转速是多少?额定转速是多少?额定功率是多少?
履带接地面的尺寸是多少?接触面是橡胶还是金属履带?主动轮的半径是多少?
 单纯从给的数据看,20kg,单机输出扭矩13.4KG.CM 还是可以动的

楼主:
扭矩没有这个KG.CM的,一般是牛/米              =====》13.4KG.CM   为一米 1,34N力
减速电机的减速效率是多少?         ======》一般取95%?
电机是多少V的?【没减速齿轮时】空载转速是多少?额定转速是多少?额定功率是多少?
======》12V            空载有齿轮 162转  负载120转   额定30W

履带接地面的尺寸是多少?接触面是橡胶还是金属履带?主动轮的半径是多少?
======》单根履带80x500mm            x橡胶履带  主轮半径 80mm

谢谢老鸟

网友:
最核心的问题,车重和履带尺寸。摩擦力不得而知????双电机混控勉强可用,双流就很吃力,单边转向也很吃力,左右速度差转向问题不大,即使是双电机爬坡角度不会太大..............。其他的暂不说,20公斤的净重有点重啊!

网友:
以我的经验坦克的所有轮轴水平同轴精度比电机功率重要得多,而且测试坦克不要在特别光滑的地面,那都是一种假象,因为当坦克在摩擦系数稍大的毛石地面做旋转和正常转向时履带要受到左右横向阻力的推动,而此时又遇轮轴不平行不能正确直线导引履带,结局就是强力挤压勉强推动,但迟早彻底完蛋,一般脱链就是因为不正常导引这个原因,其次是履带紧张度不够,但这几乎不会引起脱链。

我现在的铁盒三号换上备用履带后依然不能在平地正常顺利转向,完全依赖电机硬推,发出咔咔的卡砠声,动力再大最多摧毁履带和轮轴,所以轮轴精度是第一位的,三号就是例证。

上山植树的可能还没有经历户外地面的测试,包括FISHMAN的那一辆我绝不看好,因为这是绝症,只有重新处理同轴精度

网友:
至于体重较轻的塑胶坦克在此问题上会缓解一些,这也是很多车长换上金属履带后反而觉得不如塑料履带的原因,希望各位引以为戒,宁可放大轮轴比例也不可牺牲轮轴强度、精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解!有一定道理

网友:
标题

减速电机,电机如果12伏时功率30瓦,经过齿轮和其他机械损耗之后,已经达不到30瓦,一般540或者775的减速电机4级减速,单级效率95%算,已经只剩下25瓦左右

网友:
标题

履带8厘米宽,车体长度60厘米,这履带的摩擦力可不一般哦,更大摩擦力来自自制履带和车体部件的摩擦,损耗不是一般的大。如果你肯牺牲速度,那可以用你说的30瓦电机,每分钟20转可以接受吗

网友:
本菜以为,轮子的数量比履带的宽度对行驶阻力影响更大。说实在的,想要计算需用的功率首先就得知道阻力。我给楼主出个主意吧:把你的坦克放在一个水平的地面,将减速器与驱动轮脱开,用一个弹簧秤挂在坦克前面的拖钩上(坦克都有拖钩的吧),慢慢的水平拉动坦克,那就是在低速时需要克服的阻力,在不同的速度下试试。然后再根据你的坦克的重量算出加速所需的功率。祝你成功。
还有,这麽重的坦克用橡胶履带不太合适。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
谢谢各位兄弟

 谢谢各位 我准备 上100W的无刷电机 2个 但成本实在很高 先先潜水看下虎坦的经验贴
还有问下图片怎么上 我以前做过个 但只有10kg

楼主:
请教各位

我这次做的也能算坦克 应该是履带底盘 下图是学校做的 比较土  这次想仿制packrobot 510希望大家多指导 在结构设计和动力设计上 我准备用天六控制

楼主:
我想做的

借用别的图 估计难度挺大的 关键是摆臂传动和动力系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次做的也能算坦克 应该是履带底盘

 用履带式底盘的,不一定是坦克,比方说:挖掘机、推土机、重型拖拉机、雪地车

楼主:
给点意见啊 兄弟们 设备买来没法退的 2个750+2个320A高压版电调就500了

楼主:
无刷行星齿电机100W 580一个 2个 2个电调 就1500了 方案价格差2倍

网友:
买大一些的有刷电机,电调靠的住的话,把电池换成16伏都可以。根据p=UI.还有有刷电机的性质,电压提高了,功率会提高一些的。仅仅是一点建议……

楼主:
电调船用的 320A一般是8.4V 高压版只能到12V 到16V的不多见 无刷可以轻松到24V 价格比较贵

网友:
*宝上有12V100W DC有刷电机 价格没那么贵

楼主:
12V100W DC有刷电机 没找到 短我链接 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2V100W DC有刷电机 没找到 短我链接 谢了

某宝 搜 “12V100W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尺寸是 高160出门 宽40CM 长60cm

这是准备载人吗?功率小了啊

楼主:
做个平台 现在决定用100W电机2个

网友:
来看775减速电机的,能看相片不?

网友(2012-07-29):
问一下,履带式机器人选电机要哪些参数啊?最好有公式咯

网友:
电机功率与它的工作状态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