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昨夜炸机...主轴拔不出来了

楼主(2012-02-21):
昨天晚上小飞一下,撞墙了,问题不大,现在检查出来就弯了尾管,断主桨,弯平衡杆,断个拉杆,断个底板,弯几个螺丝。
不过今天修的时候遇见个问题,就是主轴无法从大齿盘里拔出来了...无论怎么拔都没办法,能稍微拔出几厘米,但是就是无法完全脱离大齿盘,而且同时又能轻松在大齿盘里转动...这丫的怎么办啊?

网友A:
锁紧螺丝切断在轴里了吧?转动是不是单向轴承的误会.
建议对孔复原后把断丝顶出来.

网友B:
同意LS的意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大分析的没错,我觉得也是螺丝断在里面了,看来要插回原位试试顶螺丝了

网友C:
我也试过,最后暴力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