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个购买X4和X5的问题吧,请各位给点意见

楼主(2012-02-21):
如题,本人一直飞亚托的450SPORT,最近想换架大的,本来比较看好亚托的500EFL PRO新年版,可看了一下,似乎3GX总是不好调整,尾巴不好,于是就看上了泰世的425,可是要自己配电子,太麻烦了,然后就是X4,感觉还是比较满意的,在淘宝上又看到X5的价格也和X4差不了多少,请泰世的高手给详细讲一下这4个飞机的特点,飞行手感,也给像我们这样的新手选择飞机多点参考,谢谢了

网友:
直接X5   有450了还搞X4就是浪费

网友:
X4和450不是一回事.虽然X5价格比X4高一点就可以买着,但是配置差距是很大的.建议入X4 不后悔.

楼主:
我久仰饭总的大名,也对饭总对飞机的热爱十分佩服,能详细说一下这2个的具体差别吗,我觉得主要是体现在舵机上吧,好像旋翼头X4的也比X5的要靠近机身,另外尾巴好像不是金属的,但我没飞过这2个 飞机,请您给明示一下,另外我还知道您有若干架亚拓的机机,请问亚拓的500EFL PRO怎么样啊,现在这个飞机的价格可是很有诱惑力的哦,论坛上还说赠外场袋,真是。。。太纠结了,我没那么多钱,不能两个都买,请饭总和各位高手给细说细说,拜托了

网友:
还是X4吧,X5的摔机成本比X4要高很多啊。。亚托500还是算了吧,反正我是服了、。

网友:
X4比X5 要灵活 好像还要暴力一点

X4比X5配置要好 炸机成本要低一些 例如 大齿 大桨 头罩   还有电池还要大一号

其实 425 X4 X5 有很多零件之间都通用 如 伞齿 脚架 尾轴 61T齿 等 但价钱不一样 买之前最好比较过才买 东西都是一样的

喜欢暴力 灵活的 上X4

喜欢大 而 稳定的 上X5   不过大飞机没车的话 真不好带

网友:
飞了X4想X7、X4太好飞了

网友:
X4 剛買入了,砌了一小部份,一個字......正
買了不會後悔

网友:
支持买X5,450有了,弄个X5吧,当然如果钱足的话 450级500级,550级600级,700级800级都来一架没有关系

网友:
x4是不错,但可能会后悔嫌小了,比如我
X5成本会高一些,电池,炸鸡
建议X5

网友:
我也在纠结,不知手感差多少,主要是电池价格啊,x4电池300左右,x5电池500左右,不知道为了那个感觉代价合不合适

网友:
练习又喜欢暴力,还是X4,不过炸机有时成本比亚拓高𡿨考虑亚拓可选择的副厂件多)
好飞又能做动作,还是X5,炸机容易坏的地方多,配件贵。

我上的425碳纤练手,没压力,熟悉的动作飞X5,好飞

网友:
LZ我和你是一样的  都是新手 425我有了  飞起来也很稳  水平到了简单3D 的阶段  正准备入X5   理由很简单 就是想上大点的飞机  至于炸鸡成本 我觉得是看个人的 有米自然没什么  没米还是小心点飞  飞大飞机的时候别得瑟 只是加固自己一些拿的稳的动作 一般不会炸啦    呵呵

网友:
我也纠结x4和 x5

网友(2012-04-22):
我也纠结

网友:
X4那个二级传动是425的遗毒,我看还是直接x5比较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