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远了大家是怎么判断姿态的?刚太惊险了

楼主(2012-02-21):
天快黑了,450玩高速航线,飞的有点远,然后看不清姿态了,修了几次舵还是看不清,
没办法只能打熄火,450慢慢向一边飘过去,突然间又看清楚了,关闭熄火,安全降落

网友:
一般都不飞太远,50米以内

网友:
凭动作的连贯性

网友A:
我特意买了个二手望远静

网友:
我飞丢过好几次!

网友:
准确的说是靠感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特意买了个二手望远静

弄个带伸缩眼镜的那种

网友:
找感觉 啊?

楼主:
感觉这东西有时有,有时无的。
突然想到一招,装5个不同颜色的*闪灯在飞机的五个面上。这样很容易吧

网友:
我基本上炸机都是太远了没看清。

网友:
看黑影运动方向凭感觉,
固定翼试过几下,冒汗!

网友:
模拟器就感觉着飞,真机不敢飞远,现在也没那么大的地方,最大就足球场

网友B:
试过因飞太远而提控回家
现在怕了,一远就飞回来

网友C:
以前我的mcpx飞远了看不清姿态,从20楼坠毁,我在楼顶飞的,虽然散了架,居然装回去复 活了

网友D:
还是在视线之内飞的好,安全

网友E:
脚架上栓根线~

网友F:
立即打尾舵确认飞机姿态!

网友G:
最近几次炸机都是因为远近判断反了导致的,正在苦恼
不知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况,飞机的远近突然判断反了,此时,已经感觉到操控是反的,但是主管感觉上无法立刻调整过来,一犹豫,就炸机了
遇到这种情况,大家是怎么调整回来的呢?

网友H:
一般不要飞太远,控制在50米距离就不会了

网友G:
视觉远近错误导致炸机讨论贴
最近几次炸机都是因为远近判断反了导致的,正在苦恼
不知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况,视觉上对飞机的远近突然判断反了,此时,已经感觉到操控是反的,但是主管感觉上无法立刻调整过来,一犹豫,就炸机了。
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是怎么调整回来的呢?

网友I:
表示还处在小电直练习的阶段
室外夜航,飞高了看不清姿态,一阵风就被吹跑了。
没舍得收油门,在嘈杂的路边,掉下来也是听不到的。
就这样顺着风向追出去好远,中间隔了两栋民居。
最后终于听到微弱的旋转声了,有惊无险,要是当时马上收油,估计就找不到了。
蛮刺激的,。。

网友J:
要靠经验积累来减少这种失误,以下有几个我的体会给大家参考:
一来是你要主动控制飞机按自己计划的航线飞,而不能被动跟着飞机去做补救;
二来飞远了你可以略打一点舵,看飞机的反应来判断,这就要靠经验了,有时就是半秒的判断时间;
三来要根据光线方向来飞,天亮的话背着太阳飞,天色暗的话面对着太阳方向飞;
四来要看风向,一般飞机在下风向掉头飞回来时最容易出错,所以要让飞机在上风方向飞,下风向掉头时离自己尽量近一些.

网友K:
这可能大杀器哦。。周边有人这么玩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