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发明改装 教你450sport改机身内藏式尾舵机的方法

楼主(2012-02-21):
首先将尾舵机固定座倒过来放进机身贴近如图位置 并打孔 对面一样。虽然简单 但是您想到了吗?也许您想到了,但是您做到了吗?
呵呵 感谢关注的人们!

对面一样

对面一样

舵机座不够宽所以找个一样长度的空心圆柱垫上那里,在加螺丝拧紧。

舵机座不够宽所以找个一样长度的空心圆柱垫上那里,在加螺丝拧紧。

装好了 我还把卫星黏上了呵呵

装好了 我还把卫星黏上了呵呵

舵机齿轮向前 不要装反了 那个碳纤拉杆就长度不合适了

舵机齿轮向前 不要装反了 那个碳纤拉杆就长度不合适了

舵机位置

舵机位置

整体效果 和pro的一样好

整体效果 和pro的一样好

网友:
目测LZ拧侧板螺丝比较用力

网友:
不错,去联系冰人做改装吧,尾舵机座我这有个想法,

楼主:
  看不动楼上说的啊

网友:
这样改后,炸鸡的话锁尾舵机很容易扫齿。
我觉得把舵机锁在尾管上,虽然美观度降低,但比较合理。

我三架直机,450sport、425、600E,都炸过,425炸了后尾管折断,因为锁尾舵机在机身,炸鸡后因拉杆拉扯,舵机扫齿。

而450sport,因为舵机在尾管上,虽然前后炸机几十次,但锁尾舵机从来没有扫齿过。有炸鸡经验的朋一定知道个中原因。

但,我很欣赏楼主的DIY精神!

网友:
~~ 增加机体重量了

网友:
还是喜欢放尾管上

网友A(2012-04-01):
不知道为什么··SPORT 放在尾管上 更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为什么··SPORT 放在尾管上 更好看··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