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了台DV-551松下变频器,不会用

楼主(2012-02-21):
变频器已接好电机,通电后,要把上面的一个开关往上搬,电机才开始转
会逐渐从“0”到“60”,转速最快,就不再增加了。
俺现在的理解“60”就是60HZ,实际感觉也就是比直接用220V快一点
请问:这台变频器怎样设置的?能不能再增加转速?

网友:
假如接交流异步电机,变频器最大也就是电机的额定转速啊。

网友A:
最大可以调到400Hz

60hz是上家调过的.你网上找一下说明书.220v变三相220v,你电机是380v的应改成角型接法.

网友:
恢复默认设置一般都能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hz是上家调过的.你网上找一下说明书.220v变三相220v,你电机是380v的应改成角型接法.

网上找了好久了,一直没有找到说明书
里面好多开关,有些是拨盘的,我不敢乱动

网友B:
60HZ应该是出厂设置,没准最大120HZ或者400什么的。拍个内部照片看看。面上似乎真没地方能调。。

网友:
用380 电机有 什么 好处   220的 不就可以 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60HZ应该是出厂设置,没准最大120HZ或者400什么的。拍个内部照片看看。面上似乎真没地方能调。。

兄好!
图片来了,里面是这样的:

下面是接线的部分

只有下图中画圈的四个地方可以调

如果想调调整,该拧哪个呢?
再补一张图:

网友C:
看你八楼的第一张图片右边

的一组拨动开关(了;两个白色的拨动开关)已经全部拨到ON的位置了---说明达到变频器可以从3HZ----最高频率120HZ,全部OFF是0-60HZ ,,,,
别的开关是调整线性力矩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的一组拨动开关(了;两个白色的拨动开关)已经全部拨到ON的位置了---说明达到变频器可以从3HZ----最高频率120HZ,全部OFF是0-60HZ ,,,,
别的开关是调整线性力矩用的,,,

复件 (2)

网友D:
那么大个纽,试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么大个纽,试了吗?

那个电位器的大钮,也试了,顺时针拧到底,也就是“0”到“60”

网友E:
在设置里面设置就可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设置里面设置就可呀

问题就是我不知道怎样设置
怎么才能进入设置状态?

网友:
在网上去下 载相应的说明书,才是正道。

网友:
也曾去网上找过说明书,真没有。
连个按键都没有,难调啊。0-F估摸着是调地址的。vr是调零的。DSW呢?
找不到说明书还真不好说。。
搜搜美国网站。。。

网友:
60HZ是内部设定的最大运行频率,如果想曾大是可以的,但是增大后你的点击能不能承受的了,最大好像是400,也有更大的呢?
400HZ的时候电机的转速=60*400/2=14000转,考虑转差什么的,也在1W转以上了,(4级异步电动机)

网友:
普通电机只适合60HZ以下,否则会烧毁电机的,主轴电机才能到400HZ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