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停会缓缓左转?!

楼主(2012-02-21):
我的WKM X650V4悬停的时候,发现会缓缓往左转的状况。。。
如果打几下副翼、升降舵,就更明显了,机体会缓缓慢慢的左旋转,要不断往右方向打才能锁定鸡头朝向?
请问各位老鸟,这是为什么啊?行程校准了,控上的微调也归零了。。。

网友A:
地磁校准一下试试

网友B:
鸡鸡通电的时候摸了遥控器摇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鸡鸡通电的时候摸了遥控器摇杆?

没有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磁校准一下试试

下回到外场试试!!!

网友:
对称机臂1,3或2,4不平行,调整过来即可,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很有可能是楼上说的原因,因为机臂不平行或者某个电机安装不是垂直于水平面,就会引起这个现象。

网友:
向左转   用单眼喵喵看看是不是M1跟M3电机的轴心是否在一条线上 跟据你提供的有时会向左旋转 你可以试一下将M3电机向右边旋转一点点 在上紧螺丝看看是否有好转

楼主:
谢楼上意见!

网友:
懒人的话就打点方向微调解决

网友:
自驾感度调小一点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