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高手!求爱德利变频器的常用设置。

楼主(2012-02-21):
我的设置要求:用一个三档开关控制电机正反转,ON-OFF-ON型,然后四个点动开关控制电机速度。每个点动开关是一个速度值。这变频器可行吗?变频器型号是AS2-115的。求解答。

网友:
变频器本身就能控制正反转的!,电机转速也在变频器面板上按钮或旋钮再或外接控制旋钮上就能控制的!
楼主还是找到这个变频器说明书研究一下先!

楼主:
我就是不想用旋钮电位器,能行吗?

网友:
台达变频器有多段速设置,可以用外接端子打开预设好的不同频率。不知道这个有没。

楼主:
终于弄定了,变频器8段速度调整,好爽!

这段时间发邮件给厂家,厂家也是给你个PDF文档下 载,对我的提问一点也不回复。还得靠自己,没办法,只好自己去啃PDF说明了。终于弄成了。能正反转,8段调速。够我使用了。非常方便,很爽!!!!
     原旧车床的紧急开关保留,紧急刹车0.1秒设置。果然效果明显。一点就停了。
     用了一个三档开关,ON-OFF-ON,控制正反转。
     三个钮子开关。设置8段速度。第一个速度用电位器。方便用板牙弄螺纹。速度为80转/每分。
     其它七段速度就是钮子开关控制了。设置频率为20HZ,25HZ 30HZ 35HZ 40HZ 45HZ 55HZ。方便多了!
     爱德利的变频器很适合车床改造。原电机为380V。有劲儿。方便!
本人新手,刚买车床到现在不到一个月,天天折腾改造电路,很累,但很快乐!
希望老手们多多支持!,感谢5I模坛!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