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D921的接口定义?另外问如果GY401插错了接受, 会烧坏 ...
RD921的接口定义?另外问如果GY401插错了接受, 会烧坏吗?

楼主(2012-02-21):
RD921的接口定义?另外问GY401插错了, 会烧坏吗?我把它插到AUX1(螺距动作舵)并且通过电。另外那根黄线插到哪儿?

网友A:
上边写得很清楚啊

楼主:
说实话 我看了说明书 看不懂 因为刚开始连螺距 升降 副翼 都不知道在在哪儿 再就是 陀螺仪 它上面给对应了一个什么的 我木看明白 好在请教了 论坛朋友 搞好了 晚上的时候 我跟贴说下

网友B:
陀螺仪插错通道不会烧,3条线的接头插方向通道,1条线的接头插感度通道,具体看控的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