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GT2遥控器对频的问题

楼主(2012-02-21):
我的HSP123让朋友去玩了两天,回来的时候什么都不管了,接收机上的灯也不亮了,是不是接收机坏了呢,看网上有的说是对频的问题,我想问一下,在对频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要用外接电源,用电调的电源不管啊,有知道的说说,谢谢

网友A:
可以用电调的电源,问题是要在对频的时候接电,一开始接电是没有用的,另外还是要用对频线的,其实比较简单,可以看看淘宝上卖车网店上有对频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