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合1模拟器,昨天还好用,今天加密狗没反应

楼主(2012-02-21):
昨天还在笔记本电脑上用了,今天再插到台式电脑上,凤凰软件检测不到USB加密狗,不知什么原因,各位帮忙,多谢。

网友A:
换个口试试,是同一个档位吗?正常是先亮灯再装驱动的,如果灯都不亮,那可能是那个usb口有问题

楼主:
以往插上灯就亮,这回插上没反应,灯也不亮,换口也是这样,晚上回家再试试笔记本电脑,谢谢回复。

网友B:
坏了 花80多买个 9合一 不如买个20多的凤凰  (王婆卖瓜)

楼主:
用笔记本电脑试了,好使,这几天忙,再没有接台式机。奇怪,原来在台式机上一点问题没有,这回换2个USB口都不行,USB用U盘等都是正常。

网友A:
我那只9合一也是,找店家换了一个,店家服务好,邮费全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