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了个全新UNA6 拆开后发现明显手工焊接痕迹 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2-02-21):
前几天在淘宝上买了个A6  收货后没多想就确认了 本想这么有名的店不会欺骗顾客   可惜咱想错了 手贱拆开发现板子背面的那一排七个芯片中竟然有三个是手工焊接   那技术说实话比我强不了多少  严重怀疑商家拿翻修货充当新品销售谋取暴利     现求助模友们我该怎样维权 毕竟我已经签收确认付款了  在此祝所有帮我出主意的模友们永不炸机  谢谢
第一张是别人的,其他的都是我的。

看看人家的板子

看看人家的板子

在看看我的

在看看我的

网友:
提高警惕才好

网友:
好用是王道!!!

网友:
A6本来就是作坊货,手工焊接有什么不正常?

网友A:
回复 网友B:

Maxpri612s

网友C:
引用 网友A:
Maxpri612s

NONONO差太多
一个串冲,一个并充,,工作方式就直接PK

网友D:
这个很正常啊,制程维修、后焊等很多环节都会有手工焊接的痕迹的

网友:
我的A6也是,做工严重粗糙

网友:
引用 网友C:

NONONO差太多
一个串冲,一个并充,,工作方式就直接PK

NONONONONONONO差太多
一个老是烧,一个基本不烧,产品质量就直接PK

网友E:
本来就是作坊货,没多大的量,你以为上帖片机啊?

网友:
一般纯手制作的东西要比流水线作业的贵很多,这么想该平衡了吧,呵呵
个人比较支持Maxpro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个很正常啊,制程维修、后焊等很多环节都会有手工焊接的痕迹的

正解,最NB的产线也不能保证回流炉出来就 100% 一次性通过。

引用 网友E:
本来就是作坊货,没多大的量,你以为上帖片机啊?

话说现如今人工死贵,上机器才是降成本的出路,也是绝大多数厂家的做法,不论大小。

楼主:
上图了,并且与卖家协商退货了。

网友:
手工焊比上机器贵多了,如果有人出全手焊的UN-A6,我愿意收场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正解,最NB的产线也不能保证回流炉出来就 100% 一次性通过。

话说现如今人工死贵,上机器才是降成本的出路,也是绝大多数厂家的做法,不论大小。

那些大的接插件,一般都是手工焊接。小工厂无法把那些插件过机器。

网友:
lz.便宜处理给我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那些大的接插件,一般都是手工焊接。小工厂无法把那些插件过机器。

插孔件,传统上是过波峰焊的。但是板上SMD器件已经通过回流焊呆在板子上了,过波峰炉的话,会全部掉下来漂在锡池子里。—— 所以只能手焊! 大厂小厂都一样。

网友:
还好你没买 PL8..看过内部绝对找到很多手工焊接的痕迹
.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插孔件,传统上是过波峰焊的。但是板上SMD器件已经通过回流焊呆在板子上了,过波峰炉的话,会全部掉下来漂在锡池子里。—— 所以只能手焊! 大厂小厂都一样。

你可能不知道有种东西叫红胶,也不知道有种东西叫器件架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可能不知道有种东西叫红胶,也不知道有种东西叫器件架
红胶工艺弊端比较大很多要求高的产品已不采用,0603以下的元件对胶点的位置和大小都要求比较高,高密度和异性器件也不适用,否则漏焊、拉丝等不良率很高、相比锡膏工艺的掉件率也高,并且没有锡膏工艺的器件拉正效果。锡膏工艺贴片和插件也可以一次过,采用穿孔回流就行,但是成本高所以基本上的小型加工厂还是采用贴片锡膏+插件后焊形式。至少像航模这类小批量的产品肯定是这种工艺

网友:
手工焊

手工焊接也可以很好的,只是厂家不用心,
下面几个样品电路都是我手工焊接的

网友:
楼上高手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你可能不知道有种东西叫红胶,也不知道有种东西叫器件架

没事吧你? 一次性连SMD带TH一起过波峰才用点胶机。你看LZ这个产品像么?

点胶+波峰多数用于电源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事吧你? 一次性连SMD带TH一起过波峰才用点胶机。你看LZ这个产品像么?

点胶+波峰多数用于电源产品。

我挺好,多谢关系
回复你19楼的发言而已,和LZ这个产品没有关系

楼主:
你们说的太深奥我不懂。如果a6所有插件都是手工也就算了。可谓独就那么几个是。我是怀疑这式块返修板

网友:
lz你估计没看过山寨B6返修后又拿出来卖的板子吧,都是烧了贴片电阻又插两根电阻串联上去的,飞线飞得那叫一个强,楼主对这个没必要那么纠结,能用就行

网友:
小批量都用手工焊。帖片都手工焊。

网友:
我用B8,没用A6

网友:
问题这可能是返修的,lz是这意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