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minicp大伙觉得怎么样!

楼主(2012-02-21):
如果要是入手选择7的控还是6的控!给点意见!都有什么好处!!!我是新手!!!喜欢电直!!!

网友:
不懂答的,幇顶

欢迎小鸟入魔
陈伯

楼主:
回复 藤椅 rogermhchan95 的帖子

名人来了!哈哈哈

网友A:
不如买mcpx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如买mcpx   !

一个MCPX顶俩cp了,
要我宁肯买俩cp
对新手来说cp和mcpx没有区别,完全发挥不出好东西的特性,
所以功能都具备的情况下,成本要尽量低!!!

网友:
纯个人意见,有异议的欢迎指正,
不建议买MINI CP
MINI CP要买最好带DEVO8的,但是价格和买个MCPX差不多了
1\因为DEVO8算是好点的控,除了小飞机也可以耍其他专业级飞机
2\光买控不太划算,华的控就是要和飞机一起买才经济
3\MINI  CP 是新机器性能有待时间考验,现在市场反映还是问题有点多
4\ MINI  CP 配DEVO7  还不如买个 Genius CP 配DEVO7
5\ Genius CP 价格便宜 升级件多,提升模型改装技能
6\MINI  CP  和Genius CP看上去是200的差异但是实际使用方便度,配件多样度,费用差异不只这200
7\MINI CP+DEVO8 1780元左右  Genius CP 配DEVO7 900左右

8\山寨DX6I  500   mcpx 1488加起来和买个MINI CP标配差不多了

自己参考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