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品牌型号遥控器在G4的EMU通道映射参数

楼主(2012-02-22):
序号品牌 型号 X1 Y1 X2Y2
1 天地飞 WFT07 24 0 18 4

天地飞七通道遥控器WFT07在G4的EMU通道映射如何设置?

我的USB狗是凤凰G4二合一的,需要emu才能运行G4。
但是,我始终没有设置成功,没能让全部4个通道在G4中都正常,最多就3个。

凤凰不需要这么设置,就是好用,但我看重G4的直通功能。

同样使用天七的兄弟们,你们在emu上的四个数字是什么?

注:顺序不是关键,因为在G4中还要进一步调整和对应。
2月24日,试验出了手工设置的参数。已经整理到表格中。
请大家把自己的手工、或自动检测参数回帖告诉我,我来整理造福模友们。
emu版本是3.3

emu 3.3

emu 3.3

楼主:
注:Auto-Detect试了无数次,操作绝对正确。
因此需要手动指定,请同样用wdf07天七的兄弟给分享下X1,Y1,X2,Y2的取值。

用其他控的模友也请分享,我会整理出来到一楼。

楼主:
自问自答

经过手工测试,无数次的启动退出后,终于
成功试验出适用于天地飞七通道遥控器在G4 EMU上的值
X1,Y1,X2,Y2
分别是24,0,18,4。

网友A:
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616630586\QQ\WinTemp\RichOle\[1UB`JS(XSUWA}[GG~S1FZ5.jpg还是不两个通道不能用

网友:
我用的也是天7 ,但是G4一直装不上去,回去试试,先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616630586\QQ\WinTemp\RichOle\[1UB`JS(XSUWA}[GG~S1FZ5.jpg还是不两个通道不能用

你的控什么型号?

网友(2012-07-06):
其实没有那么麻烦,把遥控设置在-- 模拟飞行模式--连接电脑并打开发射机--打开EMU--点击Default Values--然后点击Launch the game--就可以在G4里映射通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