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基本的问题,大疆的产品有几种,

楼主(2012-02-22):
大疆的产品有多少种,都是什么型号,都是飞什么飞机的,特点是什么,都有什么功能,例如多旋翼类的有几款产品。最多支持多少旋翼,商家解答最好,好多人知道大疆,倒是具体有什么,没有几个知道,

网友A:
到处都是介绍,怎么会不知道呢。
多旋翼类的飞控:
哪咤(NAZA)
http://www.dji-hobby.com/naza/index_cn.html
悟空(WKM)
http://www.dji-innovations.com/minisite/index_cn.html
多旋翼类的机架有F330、F450、F550,即将上市的还有筋斗云:
http://www.dji-hobby.com/flame/index_cn.html
楼主自己去看看吧,点点鼠标而已。

网友B:
针对直升飞机的飞控有
ACE ONE :
http://www.dji-innovations.com/cn/products.php
ACE ONE里面又有不同的功能可以开通:观察版、键盘/摇杆控制版本、地面站 ,什么直机都能用,没有特殊要求
WK-H 与WKH-LITE :
http://www.dji-hobby.com/cn/
两者差别,WK-H带GPS,WKH-LITE不带GPS,两者与ACE ONE差别,WKH系列在GPS模式下限高50米,且没有观察版、键盘/摇杆控制版本、地面
站 ;
针对多旋翼的飞控有:
WKM:
http://www.dji-innovations.com/minisite/index_cn.html
其也可以根据功能开通:观察版、单点地面站与多点地面站,支持四轴、六轴、Y6、四轴八桨、八轴基本还有一些客户的异性也是支持的
NAZA:
http://www.dji-hobby.com/naza/index_cn.html
,其与WKM的区别是没有GPS,支持 I 型,X 型四旋翼
还有一些多选翼的机架,其有配套的动力设备:
http://www.dji-hobby.com/flame/index_cn.html
之后我们还会陆续推出“筋斗云”与云台: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70165&extra=page%3D1%26amp%3Bfilter%3D0%26amp%3Borderby%3Ddateline%26amp%3Bascdesc%3DDESC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78869&extra=page%3D2%26amp%3Bfilter%3D0%26amp%3Borderby%3Ddateline%26amp%3Bascdesc%3DDESC
你近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论坛、官网

楼主:
谢谢,回答,基本听详细了,在去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