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救

楼主(2012-02-22):
本人没老鸟带,买了台450sportv2,还没
遥控器
呢,哈哈,准备买dx8飞mcpx和450,看那原厂配件死贵死贵的,无奈,小弟想问下,v2摆在家里看着,然后入台便宜些的450,飞跃的皮带可行吗??还有什么推荐的吗??因为是新手,还没会悬停,所以买皮带的,小弟在此先谢过各位了

网友A:
先玩小的是不错的选择。当然模拟器是不可少的

网友B:
还是先模拟器吧

网友C:
必须模拟器的说~

网友D:
没老鸟带的话还是先模拟器吧,新手自己装机.调机,如果不是动手和动脑.学习能力很强的人,一般都搞不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