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x自旋会倾斜,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02-22):
我的jj是4503gx,在自旋的时候转一圈机身就会倾斜很厉害。调整设置中的自旋优化有作用吗?

网友A:
不能只靠自旋优化的,你也要手动修正

网友B:
 你把传感器放在主轴正下方再试试看

楼主:
内容我是贴在肚子里的

网友C:
推测是LZ的重心差多了

网友D:
原帖由
老头不打头
于 2012-2-22 09:01 发表
推测是LZ的重心差多了
很有可能

楼主:
但是我是机身完全是象打了大舵一样偏向一边

网友E:
3轴 (除FUTABA 未升级750) 一般来说重心要求不是很高.但是...如果太偏..也不行了...:loveliness:

楼主:
应该不会偏的啊,之前也又一个帖和我的情况一样,但是后来不知怎样了,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