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远近错误导致炸机讨论贴

楼主(2012-02-22):
最近几次炸机都是因为远近判断反了导致的,正在苦恼

不知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况,视觉上对飞机的远近突然判断反了,此时,已经感觉到操控是反的,但是主管感觉上无法立刻调整过来,一犹豫,就炸机了。

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是怎么调整回来的呢?

网友:
视觉疲劳了

网友:
嗯,是控制太久了突然疲劳了

网友:
所以我不敢飞远,飞机小,个人又近视~!

网友:
这本来就是在飞行中需要锻炼出来的一种能力,我的体会是飞行前有一种扫描全景的能力,飞行中视觉焦点在飞机上,但是眼的余光用来扫描外场环境,寻找参照物,判断高低远近

网友:
视觉疲劳引起的只能飞一个电休息一下(比如做做眼保健操),再飞。如果在飞行中感到疲劳还是迫降吧。还有常时间直视太阳,眼睛会花的。

网友:
我的办法是尽量避免纵深方向的飞行角度,多用横向的姿态,
远距离前向飞行时用S形路线,而不是直线这样会好很多,不知别人用什么方法就不知道了。

网友A:
其实想问高手为什么不炸吗? 因为他们都控制在可看范围内.飞远的次数也不多.手感也很好.

知道你为什么炸吗?因为你不是高手..多练习吧.练好基础 在飞航线.你会发现你能控制在面前的.现在的你 不是你飞他 是他飞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想问高手为什么不炸吗? 因为他们都控制在可看范围内.飞远的次数也不多.手感也很好.

知道你为什么炸吗?因为你不是高手..多练习吧.练好基础 在飞航线.你会发现你能控制在面前的.现在的你 不是你飞他 是他飞你.

有道理,学习了!!!

网友:
试下换个鲜艳的头罩

网友:
 我不敢飞远~~远了紧张而且又看不清姿态 ...必炸..

网友:
模拟器经常飞远看不到炸机,也试过飞太远提控回家,所以 感觉飞远了就快点飞回来

网友:
多用飞机侧面对着自己,少用对头和对尾的方式。同时不能疲劳飞行,一、两块电池以后要休息10分钟左右

楼主:
看来,尽量侧面飞行是正解,当然,避免疲劳、近飞、多练也是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