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大量问题,请陈伯、闪猫等高手解答。谢谢。

楼主(2012-02-22):
1. “检查十字盘有没有松脱,手指按紧”十字盘是什么,我看说明书里有十字盘组,十字盘说的是调大舵量和小舵量有球头的那个吗?松脱是什
    么样的?
2. 陈伯单控油门可以起飞和长时间脱控悬停这个方法里也有几个问题。
   a。“留意和記住所须调整的前后左右推杆位置”,记住这个干什么后面的步骤也没有用这个呀?
   b。“左连杆旋入(缩短)可调向左,旋出(拉长)可调向右。右连杆旋入可调向前,旋出可调向后。“是说的连杆下面的”十字螺丝“吗?我试

       着拧了一下。拧不动呀。而且听到塑料的”咔嗒“的声音,仔细一看好像是螺丝前面有个有白色塑料的有锯齿的小轴,好像它硬给别了
       一个格。而且调的时候能听见有个电机或者陀螺仪什么的东西”滋滋“的响。
   c。 调这个的时候遥控和飞机都通电吗?
3. ”控左上边方有一银色按钮“,这个按钮按下有什么反映?液晶屏看不出来,也没有声音提示。我也感觉不出来什么差别。还有就是重新打

   开控还用重新按一次吗?
4. 遥控的微调不能保存?我重新开启遥控看见微调的还在呀,是不是就不起作用了?我只玩了2个电,而且现在在单位,没有具体测试。我打

   个比方,比如我飞机起飞后右转,我用微调左边1格。飞机不转了。我关了控,再打开,还可以看见控是微调左1格的,这个时候微调没有作
   用吗?飞机会怎么样,不转还是右转?如果没有作用,我把微调调回中,这个时候飞机会不会比原来更偏右(本来就右转加微调以后回中的
   右转)。
5. 飞机飞起来以后,我看它是右倾的不是垂直的,我指的是飞机本身,不是飞机向右侧飞,大家的都这样吗?

楼主:
第2个问题里的,b问题。是旋入这个螺丝吗?

新建 BMP

网友:
 去把直机区的帖子看三分之一,就懂了,多潜水,不是什么都可以教你的,因为太多你都不懂

楼主:
就上面的我不懂,别的我会看的。上面的是比较紧急的。再看3分之1怕是没有时间呀。

网友:
楼主提出问的问题我都看不懂

楼主:
我是新手。语文能力也差。。。。

网友:
好好在论坛潜水吧,到时后就全明白了。

楼主:
懂那个就说一下。不懂就别说没用的。谢谢。

网友:
1  十字盘就是带4个球头的那个东西。在主轴上。 飞机经常摔的话,那个东西上下2层会分离。要用手压紧。
2 记住位置,是为了方便你下次调节时候知道调节量是多少。 调节拉杆长度,要拧球头扣。一般调节舵机和十字盘的那个拉杆球头。调节时候,对新手来说建议断电调整。上电调整如果用力过大,容易造成舵机憋死烧电路板。
3 大小舵控制按钮,按过以后。控上有提示。就是舵量的显示会达到满格。平常只有一多半的量。新手可以忽略这个。这个是在带电状态调整。
4 可能你现在是新版控,可以保存微调设置。我们老版的方向微调每次开机都会回到原始位置。 你的既然可以保存,下次开机就会按你设置进行控制。
5 所有单桨飞机都是这个姿态。正常。

6 你所提这些问题,在论坛里很多帖子都有答 案。建议你多翻翻帖子看看。一些基本的东西都不清楚的话和你沟通起来会有很大困难。

网友:
善用论坛搜索功能。多动动手比你发这种帖子得到的答 案多的多。

楼主:
谢谢。闪猫呀。我刚买的飞机,我看别人的都是蓝色的。但是我的板子是绿色的。

楼主:
帖子我肯定是看啦。要不怎么知道调整那些的。但是我水平有限,看不懂怎么调整。

楼主:
是旋入这里吗?图片中红色的

新建 BMP

网友:
建议楼主 把飞机拆了装一次 可能会明白很多问题。
我也是这样才慢慢有点明白的· 目前还在探索中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红色圈位置。

楼主:
刚买的,就拆了我怕我记不住这个机子的样子。装不回去了。

楼主:
以后用我的图教学的话,我估计大家就都懂啦。

网友:
新手最好学着拆装一次飞机

然后思考下飞行的原理,在对着说明书认识下配件,以及个配件的作用。

在看看帖子学着调飞机。我就是这么来的。

网友:
还是动手能力啊,我感觉我动手能力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