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山寨舵机拆解后的死因报告~~~~~

楼主(2012-02-22):
最近尾舵机坏了,朋友送来几个已死的舵机让我看看能不能复 活,经过两小时奋战终于东拼西凑复 活了一个舵机,DYS9257的壳,goteck9257的板,半个powerHD的电刷和DYS9257电机转子。
报告一下四个舵机的死因,无一例外是电机故障,这个应该不是悬念了。
dys9257是电刷磨断可能碎屑引起了短时过流连带殃及了驱动管,电机驱动板俱损,
goteck和powerHD都是转子故障
其中一个goteck转子线圈上有烧毁点。
另一个goteck和powerHD是转子过热,空心杯线圈与杯座开胶导致线圈断线。
国产山寨舵机最差的就是转子线圈了,如果能够加强空心杯座与线圈的粘接质量就能减少这些10起落到几十起落就完蛋的舵机,需要提高耐温。
电刷安装得当寿命应该还可以有个几百起落没问题。

网友:
标题

能十几个起落就挂掉,这也是需要技术含量的。

网友:
价格和BOSS决定了不能使用优质电机。名气决定了不能过高的价格。…

楼主:
还有 dys的和goteck的舵机基本就是一个东西。电路板编号、元件厂家都一样。可能生产厂不一样,dys的电路板干净一些。powerHD的结构不一样,也只是使用了金属外壳,其他没区别,所以最恨powerHD这种收了两倍的钱没干事儿。

网友A:
一分钱一分货   现在450的锁尾舵机用9650飞了400好起落......为什么不用9257.....楼主去看看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分钱一分货   现在450的锁尾舵机用9650飞了400好起落......为什么不用9257.....楼主去看看参数

DS520飞500个起落也没什么问题,9257一般没有起落数报告因为大部分人都记不清了。9650牺牲速度加大减速比电机负荷就轻些而已,可是电机的转动圈数要多,其实磨损还会大些,个人理论,见笑。
在山寨这个行当里一般是不会遵守一分钱一分货的。

网友:
多掏点米,会少了很多麻烦。飞行的心情也会好。技术提升的也会快些。我感觉应该是这样的吧。

网友B:
难道电机就是国产舵机的瓶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道电机就是国产舵机的瓶颈?
 被你说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DS520飞500个起落也没什么问题,9257一般没有起落数报告因为大部分人都记不清了。9650牺牲速度加大减速比电机负荷就轻些而已,可是电机的转动圈数要多,其实磨损还会大些,个人理论,见笑。
在山寨这个行当里一般 ...

牛!!说的好。 山寨从来不考虑 以后只看今朝。                 实在不行了。重新刨坑 坑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