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池充电问题

楼主(2012-02-22):
提示:

网友A:
这个除了换充电器或者电池还真没什么好办法 ,注意!是好办法

网友B:
说实话没遇到过,买电池的时候就要考虑买配套的充电器。

网友C:
 A6只有6S3S2S 的插口 要充5S 需要买个转接板 或者自己做一个 保姆的口子和A6的一样的!

网友D:
奇葩。。。。。买个futaba br3000,然后用普通充充电。。。。

网友A:
还是给个解决办法吧,费用最低的办法,只要你不觉的蛋疼 :
自己做个转接板:一个电池的1-3S用3S模式充满,余下2S用2S模式充满,分两次充满。

网友E:
其实可以用并冲板

网友F:
A6可以直接充5S电池,你插在6S接口上就行了,注意,负极那边对齐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