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用氩弧焊机,原来如此----

楼主(2012-02-22):
一直想买个焊机,在交流焊、直流焊、氩弧焊、氩直焊上纠结了很长一段时间,交流焊便宜,但属于落后产品,直流焊价位适中,但功能单一,氩弧焊吧,还需配气瓶,充气麻烦,使用成本高。氩弧和直流两用,应用的范围广,但价位高,超出预算。就这么一直拖了一个多月。

最后还是没能摆脱两用机的“诱惑” ,决定入个2用的。之后又在品牌上纠结了好几天,杂牌不放心,品牌价位高 。最终,还是选择了品牌产品佳士TIG-200AS2。

昨晚闲着没事,把外壳拆开了,一看才知道,焊机的负极输出和氩弧焊枪的接口在内部是连接到一起的,只有正极输出是独立的。

原来所谓的“两用”,就是共用的一套输出电源。  当选择“氩弧焊时”,只是氩气电磁阀和高压引弧电路不工作。

经实验,即使当手工焊用普通焊条焊接时,也可拨到“氩弧”档(当然,要把氩弧关掉或不接氩气),此时,在高压引弧的作用下,更容易起弧,特别是小电流焊接时,起弧率是100%,不粘焊条。

此实验说明,单一的氩弧焊机也可以当普通的直流焊机使用,自己加个接头就可以了,而且有高压引弧,会更好用。

希望此贴对准备买焊机的朋友有所参考。

网友:
真的假的, 你这发现就坑害做焊机的了

网友:
关注!
看行家真么说。

网友:
用过氩弧焊的应该知道,氩弧焊就是多了氩气保护,其它的没什么,这个应该可以

网友:
有时候就如楼主说的那样。。。。厂商坑人~

网友:
关注一下,也准备入手焊机

网友:
求高手指点

网友:
建议别买氩弧电焊两用的  两用的焊机空载电压一般都在50V左右 偏低 为了照顾氩弧功能 ,如果单用的电焊 空载电压是65-70 很容易起弧

网友:
是这么回事,一般的氩弧焊机加一个开关及一只接电焊钳的端子(有氩焊气电一体端子时)就成了两用焊,电焊时关掉电磁阀和高压引弧电路,接上焊钳就行了,一般厂家都搞成两用机,为什么不呢?确实电焊时高压引弧保留只有更好.

网友:
单氩弧和两用的还是有区别的,电路有共用的部分,单也不是仅仅加上个接头座那么简单。至少两用的焊机无论在用氩弧还是用手弧的时候工作都是可靠的,氩弧焊代替手弧焊来用,不见得能耐用。连续工作烧了原件就得哭了

楼主:
另外,买焊机时,商家说直流焊机不能焊接0.5左右的薄板和方管。

这几天试了好多次,把电流调小,约30A左右,只要掌握好时间和技巧,可以轻易地焊接0.5的薄板和方管而不穿洞。

因没有更薄的材料,所以没有试低于0.5的薄板。

还有,据有经验的焊工介绍,普通小功率的交流焊机也是可以焊薄板的,首先把电流小,二是在需要焊接的接口部位放上1-2MM粗细的铁丝,焊接时,对着铁丝焊,铁丝熔化了就焊上了,不容易穿洞。

网友:
我也有一个两用机
也试过用氩弧的头夹一根焊条,也能焊接,只是测试过一回,不知道会有啥情况,怕机子烧坏了

楼主:
只要不超载,应该不会坏的吧,何况有保护电路。

两用焊机,其负极和氩弧焊的接头,内部是连到一起的。

网友:
伊伊请说详细点!没看懂!

网友:
两种模式的焊接电压不同 ,电流特性也不一样,你总不能叫别人都把手弧焊钳上接一个引弧开关吧,而且纯氩弧焊机输出电压比手弧焊机 要小几倍,直流焊机可以用作氩弧焊用,但氩弧焊机是绝对不能用来作手工焊机的,你不怕烧机可也不能误导别人。

网友:
光说说没意思,请上图。

网友A:
谁会把直流焊机改成氩弧焊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会把直流焊机改成氩弧焊机

看精华帖的chensibo 大师就有改氩弧焊的帖子

网友:
直流氩弧焊焊接电压只有17伏

网友B:
你的焊机是这样吗?我的怎么不行呢?我的焊机拨到氩弧焊那档上根本就焊不动,拨到电焊那一档上焊起来很得劲,连续使劲烧都没事,5mm的铁板都可以焊穿,感觉比12kw的铝芯焊机厉害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焊机是这样吗?我的怎么不行呢?我的焊机拨到氩弧焊那档上根本就焊不动,拨到电焊那一档上焊起来很得劲,连续使劲烧都没事,5mm的铁板都可以焊穿,感觉比12kw的铝芯焊机厉害多了

我的可以啊,一开始不知道直流焊的负极是和氩弧焊的输出是连到一起的,想试试氩弧焊能不能用焊条,就把焊条夹在氩弧焊枪里试验的,结果很好。  后来打开焊机看到两者在机箱内是连到一起的。
你把焊条夹在氩弧焊枪里试试。按照氩弧焊标示的电流,直流焊已经足够了,只要不过流应该不会有大问题的。

网友:
没有氩焊机,只有电焊机

网友:
看起来对两用电焊机的误解不少啊.其实两用电焊机的电源是共用地.只是氩弧焊时多了氩气和高压引弧.在没有高压引弧的情况下,可以短路引弧.这样钨极容易损耗.

网友:
试过氩弧焊用电焊条,根本没办法使用,能溶,但是没起稳定的电弧

网友:
讨论问题概念要清楚否则漏洞会很大容易偷换概念,氩弧焊机分传统变压器式的和现代电子式的,两种结构原理完全不同,这里讨论的是电子式的;电子式的也分大兴简易的和正宗厂家标准的,两者价钱相差很大性能差异也很大,有些简易便宜的大兴机子标的最大电流160A,其实连一半都不到,这种机子是不能改电焊机用的,功率都不够,LZ讨论的两用氩弧焊机应是正宗标准的机子,起码功率是够的.

网友:
很早以前就想买一台交直流两用带脉冲的氩弧焊机,能焊薄板的。淘宝最低2700元,但又担心以后坏了修是问题。本地有一台交直流两用不带脉冲的氩弧焊机,电流是160安的,是可控硅控制的,看了一下里面不太复杂,不知能焊薄板不?价钱不贵,买她来用合适不?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真是高见,我买的是深圳佳士的,最大200A,正宗标准机,和瑞凌一个“祖宗”的 。

楼主:
薄板应该可以的,电流适当调小,技术好好练练。

网友D:
标题

尽量不要用氩弧焊来当直流焊用,虽然能用但有没了解两者工作机制是不一样,特别在零件的选择上,你看下整流桥堆就清楚了,楼主的想法我厂早就实践过了,焊模具基座只焊了几支焊条就烧硅堆了,你千万别说那人不会烧焊就行了职业焊接技工

网友(2012-12-07):
引用 网友D:
尽量不要用氩弧焊来当直流焊用,虽然能用但有没了解两者工作机制是不一样,特别在零件的选择上,你看下整流 ...

把桥堆换成1600V300A的或者再大点的就不坏了

网友:
我以前不知道两用,先买了氩弧焊,后没法又买了手焊,功率区别是  100%工作制下氩弧焊155A16.2V,手焊126.5A26.1V。算起来标称都是200A的焊机,手焊功率要大点点

网友E:
我给亲戚修理的一款 800 多元的二用电焊机是和楼主一样的情况,开关打到氩弧焊挡上就是接通高压点火和电磁阀,空载电压 65 V ,
而且我已经改版设计了一款,现在变压器还没绕好,主板高低压模块全部调试成功。

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给亲戚修理的一款 800 多元的二用电焊机是和楼主一样的情况,开关打到氩弧焊挡上就是接通高压点火和电磁阀 ...

高手啊,做好后发贴过来,学习学习。

网友F:
我说一个用氩弧焊机当电焊的小方法吧。看完别忘加分啊。【烧毁焊机不负则啊】
首先把钨针取出【你要是不会取,就别往下看了】电焊条顶端磨细,多细那,能插进夹钨针的眼就行。
然后.........你就开始焊接,那是不行的必须按手柄上的微动开关,才可以焊接。【楼上有一个朋友说没法焊,就是没按开关】

网友:
不是吧 和我的一样牌子 我不喜欢这个机器 电路简单到了极点 但也还算好用。 前几天换了气管  到处漏气 ,布条包着看不出来,   还以为是哪出故障了  。楼主有空拍个内部图看看是不是我的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说一个用氩弧焊机当电焊的小方法吧。看完别忘加分啊。【烧毁焊机不负则啊】
首先把钨针取出【你要是不会 ...

夹不好打了火,把焊枪烧坏了会不会哭?

网友:
冒两句,焊机的负极输出和氩弧焊枪的接口在内部是连接到一起,只正极输出是独立的不一定就是一套输出电源。构不成一个回路。

网友:
看行家真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