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丽4通能用吗?

楼主(2012-02-22):
刚入模教余行魔事
请教各位魔友  冠丽4通才100多很便宜,怎么样

能飞95元的EPO飞机吗?

还请赐教!

网友:
遥控器直接买个好点的吧。飞机会经常换。可遥控不用换的。呵呵

网友:
别用了,极其不靠谱。经济上拮据的话,可以收个二手的天7之类的。

楼主:
谢谢 看来还是天地飞6A吧

网友:
你那里的兄弟

楼主:
浙江嘉兴

网友:
GUIANLI 4通, 选 35MHz 或者 72MHz 的, 一直在用, 比天地飞可靠.

4通飞3A的动作足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入模教余行魔事
请教各位魔友  冠丽4通才100多很便宜,怎么样

能飞95元的EPO飞机吗?

还请赐教!

绝对比天地飞靠谱,也比它便宜。

网友:
我还有个冠丽6通道的丢在柜子里面,没有用过。

网友A:
别用,失控

网友(2012-09-27):
引用 网友A:
别用,失控

还是那句,什么控都会有失控的时候,前段时间不是有某知明品牌千元级别的控多人投拆失控吗?玩航模只要量力而行实用就行了,不要一味去退牌子.

网友:
最好别用,失控摔飞机,我的J20前天失控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友:
这个控是一次变频的偶尔失控有可能。

网友:
我们这里除了天地飞和JR,就是冠丽了,不错的,米少可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