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用2.0A充电会自动跳出充电模式!!!

楼主(2012-02-22):
B6用1.5A充2块3S 2200MHA 20C 电池 用时120分钟左右一次可以充好 OK
但是如果用 1.6A  1.7A  1.8A  1.9A  2.0A 充电,充着充着会自动跳出充电模式,要再按按钮选择充进行充电,过会又会自动跳掉,每次以为充好电了,一看又跳掉了,超级郁闷。。。。求解?

没办法只能用1.5A以下才可以充

请问大家都用多少A充电?

谢谢!!!

网友A:
检查你的电源输入线的连接是否不正常。一般是电流大在电线及插头入的压降造成输入电压过低保护引起的。

你也可以适当调高你的输入电源的电压。

网友:
6s2.2A也无问题的路过

网友:
我也碰到过,问题是我电源是用的台式机电源,标称12V14A呢

网友:
用万用表测下还负载后到充电器板子上的电压是多少(插座以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你的电源输入线的连接是否不正常。一般是电流大在电线及插头入的压降造成输入电压过低保护引起的。

你也可以适当调高你的输入电源的电压。

线应该是没有问题,先用2.0A充电跳掉,再设置1.5A充就OK ,线和接头根本都没有动过。
请教如何调高输入电源的电压?
谢谢!!

网友:
你还没理解,我说的是输入线的接插件,也就插头插座什么的连接接触要良好才行。建议直接把线焊在板子上。

好多那种铝壳的电源都有微调电位器调输出电压,你用电脑电源估计是没有的了。

网友:
电脑电源3.3V和5V空载,大电流输出保护了,接个光驱试一试。

楼主(2012-04-30):
换了一根电源线就解决问题了,谢谢各位!!!

网友:
真是好人呀……我的也出这问题了。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