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机F22 用的是天地飞的控 请问混控怎么调

楼主(2012-02-22):
怎么调

网友:
我懂的话一定告诉你

楼主:
谁知道 能详细的告诉我吗

网友:
要说清楚,天地飞6 还是7以上呢??

网友:
TDF7 用三角翼混控两舵机分别插1,2通道

网友:
天6的话下面有一排拨键的。 。。。其中有一个是MIX的按键,就是坐起第四个。这个开关是混控开关,要往上打。接着找到A-1/2这个开关。也要往上打。两个都往上打了就是1  2通道混控了,然后把两个舵机插在1 2通道上,试一下副翼跟升降的方向对不对。不对的话调整下1 2通道的正反拨键,,,这时候可能会遇到副翼调好了,升降是反的,或者升降调好了,副翼是反的,不管你怎么拨正反开关都一样,这时候你就要把插舵机的两个通道对换过来。就是1 2通道舵机对换过来插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