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h3 透過usb時輸出的是什麼?

楼主(2012-02-22):
mach3 透過usb時輸出的是什麼?
一般透過硬表機口是送脈衝
但是usb只有4條線,扣掉電源只有兩條
難道是送資料?
不懂耶
有人瞭解嗎?

网友A:
usb是串行总线。2根线上走得不是脉冲信号,而是编码过之后的差分信号。
别说usb了,pcie1个通道也是只有2根线。

网友B:
太深了,不过想学习一吓。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這點我瞭解
好奇的是他既然不是脈衝,那usb板卡是否得要有個裝置去解碼?
並且在輸出脈衝到各個接口去,是不是這樣?
如果是的話,那usb板卡的脈衝就與pc無關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深了,不过想学习一吓。

usb协议挺复杂的,我也只记得个大概。
另外也没必要研究这个东西,总线都是大同小异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usb是串行总线。2根线上走得不是脉冲信号,而是编码过之后的差分信号。
别说usb了,pcie1个通道也是只有2根线。
高手留步啊,MACH3 用的USB采用不可靠传输方式吗?或者说怎样用它做到25K解析频率?当然我的问题可能傻傻的,可靠传输8KHZ帧频率 ,允许3个微帧,是不是最快24K?

网友D:
是 G代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點我瞭解
好奇的是他既然不是脈衝,那usb板卡是否得要有個裝置去解碼?
並且在輸出脈衝到各個接口去,是不是這樣?
如果是的話,那usb板卡的脈衝就與pc無關囉?

当然,所有的串行总线协议都是要encoder+decoder的。
usb有自己的晶振来产生时钟,两者的同步是通过NRZI编码进行的。
具体可以看看这篇文章,解释的比较清楚http://www.eefocus.com/fml927/blog/10-04/188267_1412d.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手留步啊,MACH3 用的USB采用不可靠传输方式吗?或者说怎样用它做到25K解析频率?当然我的问题可能傻傻的,可靠传输8KHZ帧频率 ,允许3个微帧,是不是最快24K?

我没玩过mach3,只是刚中毒的新手...
我不知道mach3用usb在传什么东西。usb有4种传输模式,一般都是用Bulk传输的,这种模式下吞吐量最大,但延迟较高,不太可能用于对电机的直接控制。
具体的传输模式介绍可以看这篇:
http://book.51cto.com/art/200807/79726.htm

网友:
你就认为是更高速度的 串口(UART)就可以了  ,他可以1次传输1024个字节  ,假如规定每2个字节  一次动作 ,那么就有500步左右。每秒钟传输20次  就有10000步(10K字节) ,假设电机(八细分)800 个脉冲转1圈 ,10000个脉冲可以转12.5圈了。 USB全速系统每秒钟理论最高可以传输  1.5M字节,实际只有不到1M字节 ,这个也够用了 。如果是USB高速系统效果就更好了,

所以我估计是 BULK 传输的  ,有一定的缓冲 就可以了  ,你不知道他所传 数据的协议  ,没法搞的  ,特别是如果加了密  ,

我就是这么做的  ,

楼主:
我最近打算上USB的板卡
一直在這方面找資料,我目標的板卡用了塊ARM7的CPU與一顆複雜可程式控制器
我在想,這樣的設備只是當緩衝會不會太浪費?
還是說那顆ARM7負責解碼再輸出脈衝呢?
不曉得,很想瞭解一下
我是不懂機也不懂電,一切慢慢學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最近打算上USB的板卡
一直在這方面找資料,我目標的板卡用了塊ARM7的CPU與一顆複雜可程式控制器
我在想,這樣的設備只是當緩衝會不會太浪費?
還是說那顆ARM7負責解碼再輸出脈衝呢?
不曉得,很想瞭解一下
我是不 ...

ARM7的速度负责输出脉冲信号去驱动电机是绰绰有余的了,我虽然不太清楚这个pwm信号的频率范围,但猜想8bit的AVR都足够了。
但是如果ARM7不仅仅负责输出驱动信号,还要进行一定的运算控制,尤其是这个运算还比较复杂的话,可能会不太够。
再加一层,如果不是直接运行代码,而是还有一层OS的话,那就更紧张了。

网友:
你说能到24K  其实就是 每秒钟 传输  48K个字节 ,分20次或50次传输  ,

如果 用USB2.0 高速的 可以做到   100K-300K没问题

网友:
其实就是传的标准G代码 用个标准运动芯片(或者自己搞个程序烧到可编程芯片) 加个USB接口 就可以做个USB -MACH3卡 TAOBAO卖的卡就是这个方案。

网友E:
标准  的 G代码  解码 是比较困难的  ,插补速度的计算等 ,是很难的,

网友:
插补 都有现成芯片完成  淘宝卖的USB卡 就是用的现成运动芯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标准  的 G代码  解码 是比较困难的  ,插补速度的计算等 ,是很难的,

说说难在何处?有哪些因素需要考虑?
我直觉上觉得不难啊,插值算法方面,双线性插值,三线性插值是最基本的,好点的有bicubic,B-spline,这些也没啥难的

网友D:
会者不难 自己用可编程器件 编程搞运动芯片完成各种G指令算法的公司和个人不计其数。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会者不难 自己用可编程器件 编程搞运动芯片完成各种G指令算法的公司和个人不计其数。

我是想自己做软件、算法和控制板卡。
不过目前只是新手中毒阶段~~
所以并不清楚会有哪些地雷。
就我目前的认知来看好像不是很难的说~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是想自己做软件、算法和控制板卡。
不过目前只是新手中毒阶段~~
所以并不清楚会有哪些地雷。
就我目前的认知来看好像不是很难的说~

不过现在自己搞算法有点累 运动芯片现在也便宜了 更有国内用可编程芯片搞得兼容芯片卖 很便宜。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不过现在自己搞算法有点累 运动芯片现在也便宜了 更有国内用可编程芯片搞得兼容芯片卖 很便宜。

倒不是这个问题,我想用各种传感器来引入反馈控制。
比如根据三轴上的载荷来计算结构变形,再进行软件上的补偿等等。
所以我之前在问伺服能否获取动态的实时扭力值嘛~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是 G代码

不是G代码  是解释以后的G代码,USB板没有解释G代码的能力(高端1K以上的除外)。
基本概念是 通过USB告诉USB板 每个单位时间内各轴发送多少个脉冲。USB板执行就是了。用单片机很容易做到,也便宜。
PC解释完G代码以后,就不需要占用中断执行发送脉冲任务。因此PC的资源占用率的比较小。

问题是单位脉冲时间是多长,串行转并行我感觉总有不对的地方,还要大家多试试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倒不是这个问题,我想用各种传感器来引入反馈控制。
比如根据三轴上的载荷来计算结构变形,再进行软件上的补偿等等。
所以我之前在问伺服能否获取动态的实时扭力值嘛~
传感器可以获得各点的变形量,各种工况下这个变形量是变化的,加工前不能获知。软件只能补偿机床本身的误差,伺服的闭环只能使丝杆转需要的角度,至于是否能使机床运动到需要的点,伺服本身无能为力。

网友A:
引用 网友G:
传感器可以获得各点的变形量,各种工况下这个变形量是变化的,加工前不能获知。软件只能补偿机床本身的误差,伺服的闭环只能使丝杆转需要的角度,至于是否能使机床运动到需要的点,伺服本身无能为力。

如果增加更多的传感器呢?比如三轴都上位移传感器。
另外获得扭力有很多好处,比如Z轴的扭力可以用来进行下刀量的自适应控制,避免无谓的断刀等等。

总之我有一系列的想法,未来可以能会去逐步实施,再确定好哪些靠谱哪些不靠谱前,我希望我做的控制板有支持未来各种想法的潜力。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不是G代码  是解释以后的G代码,USB板没有解释G代码的能力(高端1K以上的除外)。
基本概念是 通过USB告诉USB板 每个单位时间内各轴发送多少个脉冲。USB板执行就是了。用单片机很容易做到,也便宜。
PC解释完G代 ...

淘宝卖的那个USB卡 是用的带插补算法的运动芯片 这个芯片可以完成直线 圆弧等插补运算
楼上说的是维宏卡的方式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淘宝卖的那个USB卡 是用的带插补算法的运动芯片 这个芯片可以完成直线 圆弧等插补运算
楼上说的是维宏卡的方式

我井底之蛙了, 这样看来其实不用电脑。一块51就能控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淘宝卖的那个USB卡 是用的带插补算法的运动芯片 这个芯片可以完成直线 圆弧等插补运算
楼上说的是维宏卡的方式

对维宏完全没概念~
我要做自己的控制软件,另一个原因是我只用linux,家里除了LP的本本外,也没windows环境。
所以这些东西我都用不了。
浏览了下EMC2,但我觉得用技术有点太老了。
还是自己做一套最适合自己的需求,也会省事一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我井底之蛙了, 这样看来其实不用电脑。一块51就能控制了

51稍微复杂一点的要算过来不容易吧,12Mhz下才1MIPS
如果脉冲密度达到25K,那么每2个脉冲之间只有40条指令的时间,这还是单路的情况。

网友F:
引用 网友A:

51稍微复杂一点的要算过来不容易吧,12Mhz下才1MIPS
如果脉冲密度达到25K,那么每2个脉冲之间只有40条指令的时间,这还是单路的情况。

你找找mcx314al的PDF  看看USB  或者51在系统中的用处,就知道够不够用了。。。51已经能上40M了,12M那是历史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找找mcx314al的PDF  看看USB  或者51在系统中的用处,就知道够不够用了。。。51已经能上40M了,12M那是历史

...这片子好贵~
其实AVR就足够了,这个价钱太贵了,AT91RM9200组个系统都绰绰有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要買得板子好像就是這顆ARM7架構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要買得板子好像就是這顆ARM7架構下的

这个是ARM9。
不过那颗插补芯片的指标挺高的,刚才没注意,它的插补速度都是Mpps级别了。
这个级别就算是这颗ARM9也挺有压力的。这颗处理器在200MHz下速度是220MIPS。
如果插补算法复杂压力也是很大的。

楼主:
MIPS是什麼單位呢?
請問一下,這類產品與一些大廠的控制器有何差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MIPS是什麼單位呢?
請問一下,這類產品與一些大廠的控制器有何差異?

million instructions per second
我没用过任何控制器,我是刚中毒的新手...
至于差异,笼统地说无外乎某方案用算法A,另一个方案用算法B,
或者这家的硬件性能强一点,另一家的硬件性能差一点之类的。

楼主:
有任何規範要求板卡輸出的脈衝大小嗎?
還是只要有脈衝步進驅動板都可以放大他.

對了,我想看看板卡輸出的波形是不是要買一個叫示波器的儀器?
該怎麼挑呢?
有些掌上形機種可以嗎?似乎有分測量範圍與電壓的樣子
該如何選購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million instructions per second
我没用过任何控制器,我是刚中毒的新手...
至于差异,笼统地说无外乎某方案用算法A,另一个方案用算法B,
或者这家的硬件性能强一点,另一家的硬件性能差一点之类的。

一般工业数控系统基本都是2片系统  大家都这样干肯定有他的客观规律 一个单片机管显示输入程序等 执行都是专业运动芯片 或者用大规模可编程芯片或者DSP编程运动算法  国内山寨的运动芯片价格已经很低了
一个新手 要自己搞运动算法编程 没1-2年这个数控系统搞不出来 或者问题多多不好用

许多机械新手,上来就要搞精度0.01的雕刻机(典型的是一个刚入门的高手,搞了3年也没达到),发现一些机械行业人所共知的窍门或现象,就以为自己很高明 发明了新理论。
出生牛犊不怕虎 这个现象在各专业都存在。

网友:
MACH 3 使用 USB 是需要专用的接口板和软件支持的。

楼主请看图。

网友H:
以USB接口输出脉冲来做运动控制,先了解USB通讯协议,有同步、异步传输和控制传输,以协议包方式传递数据。
如以包方式来输出脉冲时,一般的输出控制脉冲可以高达100KHZ,如有复杂的控制和细分就带宽就不够,输出下降的很多, 且不稳定。
输出下位机用嵌入单片机(DSP/ARM)的运动芯片来控制,与现行的数控方式是一样的。就是以USB接口传送G代码数据包给下位机,由下位机进行G代码解释后输出脉冲,即所说的动行控制芯片,这种方式只是以USB接口做为通讯口,非实时控制输出,且受单片机资源限制。
我也在开发以USB接口方式做运动控制卡,不用专用的运动芯片(即嵌入单片机),能输出0.01HZ到4MHZ脉冲控制输出,且是多轴联动脉冲。现在主要编写上位机数控系统,最大困难还是做控制程序开发,数据量太大,不知哪位大大也搞数控系统开发的,一起搞搞

网友H:
看来现在还很多人在做插补算法,其实以插补计算运动轨迹不适做多轴联动控制方法,如三轴联动时,用采样时间中断法来插补计算的话,数据量大得吓人,一般单片机资源有限,因此现在很少出现真正三轴以上联动控制的数控系统,大多是2+1联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增加更多的传感器呢?比如三轴都上位移传感器。
另外获得扭力有很多好处,比如Z轴的扭力可以用来进行下刀量的自适应控制,避免无谓的断刀等等。

总之我有一系列的想法,未来可以能会去逐步实施,再确定好哪 ...

现在数控设备闭环控制的主要以位置反馈,预应力多用在机械手中,在数控中的断刀现象,以现在的传感器很难做到采集刀具预应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任何規範要求板卡輸出的脈衝大小嗎?
還是只要有脈衝步進驅動板都可以放大他.

對了,我想看看板卡輸出的波形是不是要買一個叫示波器的儀器?
該怎麼挑呢?
有些掌上形機種可以嗎?似乎有分測量範圍與電壓的樣 ...

应该是有规范的,驱动器端应该有资料规定上升沿下降沿还有保持的时间长度。

要看波形是很麻烦的,示波器是可以看,但示波器只能看周期性的波形,
这种非周期性的型号,需要的是带记录功能的,叫逻辑分析仪,挺贵的。

不过这里的信号频率不是很高,可以用diy的虚拟逻辑分析仪,这个就不是很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工业数控系统基本都是2片系统  大家都这样干肯定有他的客观规律 一个单片机管显示输入程序等 执行都是专业运动芯片 或者用大规模可编程芯片或者DSP编程运动算法  国内山寨的运动芯片价格已经很低了
一个新手 ...

2片系统的好处是很显然的,一个控制宏观(比如G码解释)一个控制微观(比如插补)。各司其职,兼顾可靠性、性能和成本。
但是我是个人DIY,而且不是作为产品去卖。这种情况下我更考虑灵活性,成本也会考虑,但不会考虑上量的成本。
结合这几方面的需求,我已经有一个比较好的方案:用x86是最优选择。
一方面x86的性能比arm高几个数量级,同时因为x86非常普及成本极低,并且每年x86的硬件性能都有大幅提升。
x86虽然达不到工控级(工控级也太贵),但做好电源上的隔离,做好电磁上的防干扰,做好散热之后的稳定性已经是绰绰有余了。

我是机械新手,但电子和软件方面不是新手。尤其是软件,其实电子方面我只是搞了玩玩,算是入了门但算不上高手。
但软件方面,是我的主业,我这方面的功力可是很强的哦~
另外我的目标并不是高精度,加入这么多反馈,是为后期的机械手的想法练练手。
高精度只是顺带的结果,能做到就做到,做不到也无所谓。
事实上把目标定高一点也是本着节约的原则:避免无谓的低水平重复导致的浪费。

CNC只是第一步,关键问题是制造了CNC之后用来干嘛,这方面我有无数的想法要去实施~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以USB接口输出脉冲来做运动控制,先了解USB通讯协议,有同步、异步传输和控制传输,以协议包方式传递数据。
如以包方式来输出脉冲时,一般的输出控制脉冲可以高达100KHZ,如有复杂的控制和细分就带宽就不够,输出下 ...

我昨天想到一个方法,用X86,做一块PCIE的接口卡。
这块接口卡上用CH368的bridge芯片。这颗芯片只要30块钱,可以把一路pcie转换成32bit的isa总线。
这样的话,直接用其中的32bit数据线作为GPIO去输出波形驱动电机。
波形的产生用X86,配合RTOS,或者干脆用其中的一个core专职来做。这样性能上肯定是没有任何瓶颈的。
如果32个GPIO口还不够,再上一个芯片就行了。反正一根PCIe x16有16个通道呢,最多可以上16个芯片,得到512个GPIO口~~

这个方法的问题在于,CH368的性能不太够,数据线只能达到1M的响应。
如果1M够了,我觉得也没必要再折腾了。
但如果1M不够,那么可以用CH368接几颗AVR,由AVR来做最终的控制,性能上应该可以达到4Mhz,但这样这个方案就不够简洁了~

如果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用FPGA这样的比较复杂的方案了。
用这个方案性能也是毫无问题,插补算法可以直接做在FPGA里面,插补性能更是可以提升到100M级别(理论上能达到,实际上100M信号的传输本身就是大问题)。
但FPGA接PCIE还是很折腾的,要么上Xilinx的Spartan-6,要么上PCIE phy转其他的更便宜的FPGA。
但是无论怎么选型都很难避开BGA,这样个人制作成本会很高。

网友I:
可以在电脑上差补,把结果发送到USB卡,上面做个储存缓存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来现在还很多人在做插补算法,其实以插补计算运动轨迹不适做多轴联动控制方法,如三轴联动时,用采样时间中断法来插补计算的话,数据量大得吓人,一般单片机资源有限,因此现在很少出现真正三轴以上联动控制的数控 ...

二轴插补产生的结果还是线段/曲线,
三轴插补产生的结果是曲面,这就是一个空间了,不仅仅运算量大,数学上也复杂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有规范的,驱动器端应该有资料规定上升沿下降沿还有保持的时间长度。

要看波形是很麻烦的,示波器是可以看,但示波器只能看周期性的波形,
这种非周期性的型号,需要的是带记录功能的,叫逻辑分析仪,挺 ...

数字示波器可以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I:
可以在电脑上差补,把结果发送到USB卡,上面做个储存缓存就可以了

这个是维宏卡的方案 那个D板 140元 有卖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维宏卡的方案 那个D板 140元 有卖的

我看了看那个上海卖800的,好象也差不多,如果没问题的话,对家用玩家来说,效果算不错了,希望有人能狠狠的山寨他,把价钱降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看了看那个上海卖800的,好象也差不多,如果没问题的话,对家用玩家来说,效果算不错了,希望有人能狠狠的山寨他,把价钱降下来

上海这个是买的人家编好程的大规模可编程器件,芯片可独立完成直线圆弧插补功能  用单片机USB 接受MACH3 G指令 通过简单处理提高兼容性后 发给运动芯片进行插补运算,粗、精差补都芯片完成 ,这个与计算机完成插补 INTEL 8254输出脉冲的维宏方案是不一样的,香港那家是用USB芯片直接接收MACH3 G 指令 送给运动芯片 可能由于兼容问题,有人反映实际工作有些问题

网友:
楼上的,上海这个的怎么样,好的话我也想弄一块.能跑个2000左右么.

网友:
10 年前我用的  C8051f  单片机  可以 跑100M了   ,单周期的  ,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说说难在何处?有哪些因素需要考虑?
我直觉上觉得不难啊,插值算法方面,双线性插值,三线性插值是最基本的,好点的有bicubic,B-spline,这些也没啥难的

我做软件也有 10多年了 ,你做过了就知道了,如果你只做2.5轴 ,就简单些。G代码的逻辑解析比较费力,我还是费了些力气才搞好的,实际中的插补一般是直线和圆弧 ,好一点的加个椭圆 ,贝塞尔 ,更高端的要NURBS了

带G代码解码的控制卡,一般业余级别的应用 ,可以几百元做到 ,要做到专业级别 要上千

楼主:
我是想上綠葉的那塊,有人可以分析一下嗎?
有一顆AT91SAM7S64
與EPM240
這兩個是作什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做软件也有 10多年了 ,你做过了就知道了,如果你只做2.5轴 ,就简单些。G代码的逻辑解析比较费力,我还是费了些力气才搞好的,实际中的插补一般是直线和圆弧 ,好一点的加个椭圆 ,贝塞尔 ,更高端 ...

我做软件20+年了。
当然这个领域以前没接触过~
但画曲线什么的都是很久很久以前做的事情~~

至于G代码...这么说吧,我做过LR1文法分析器,来解析C语言的文法,还解析过SQL-99的语法。
G代码连二型文法都不算,只属于三型文法中最简单的一种,用正则表达式都属于杀鸡用牛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想上綠葉的那塊,有人可以分析一下嗎?
有一顆AT91SAM7S64
與EPM240
這兩個是作什麼的

前一个是ARM7的SoC
后一个是CPLD

网友:
TB上有麦USB的卡的,林大夫买过,评价过,个人用不错

毕竟不用再买一台机器了

网友:
有 USB卡的朋友 麻烦 拍个照片,大家学习一下,和其他 卡 比较一下 优缺点。

楼主:
你們術語太多,完全聽不給他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