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船底吸水和舵吸水的优缺点

楼主(2012-02-22):
(无正文)

网友A:
对于O艇起滑那么充分,是不是船底吸水有时候吸不到? 别的没什么能想到的了。

网友B:
对小电船和MONO1来说,舵的厚薄对整个船的阻力是有影响的,而且对这类小船来说,薄的舵也能提供足够的结构强度。但对于油船来说没有明显的区别,而且油船舵系的整体结构比较厚实,速度够快的船船体基本都离水,这样船底进水就无法保证发动机连续有效的冷却,所以油O很少采用船底进水。

网友C:
这两种方式散热效果差不多,当然理论上吸水舵会好一点,但是吸水舵有一根管子是裸露的,比赛的时候有被人家的浆割断的危险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是的,你说的这种状况是存在的,但出现这种状况时不是一死就是两亡

网友D:
船底进水不如舵进水好!
船底进水不如舵进水好! 本人船上二种进水都安装了,感觉船底进水不如舵进水冷却好!

网友E:
我就用船底进水,还是独立的,电机,电变分开,10码左右就能看到出水,后面的吸水舵回家就给磨掉了,不喜欢外面有管子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但是,广东那边的O艇,好多都直接不要舵进水。赵波的又是不用船底进水。
我自己感觉舵进的水没有船底进到多

网友G:
如果船底进水的位置在船底的高压区域,水冷效果是很好的。但是,非要和吸水舵比较的话,我感觉这样的比较结果,意义不大。选择什么方案,就看自己喜好了。因为对于mono1这里大小的船来说,舵片的厚度,对船的姿态会有一定影响,至于影响的效果是好是坏,就要做对比才能知道了。

网友H:
船底吸水如果船身經常離開水面就有機會影響冷卻效果 .... 舵基本上是永還插在水里 .... 但舵片大小又會影響進水量 .... 所以找適合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