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有没有集电起子,电磨一体的东西哈

楼主(2012-02-22):
RT,如果没有,请大家推荐个合适的电磨,主要用来切轻木。。。

网友A:
电起子一般都是低速高扭矩,电磨转速都比较高,扭矩低,一般来所不能通用。

网友B:
两个处于两个极端的东西,如果能结合起来,那要不就是精品,要不就是垃圾!!

网友C:
还没见过!!

网友D:
装个换档装置

网友E:
切木头,自己DIY小电锯吧

网友F:
没见过这样的~

网友G:
整一个申请专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