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机床用到的开关哪有卖

楼主(2012-02-22):
大家帮忙看看这种欧洲磁性开关,哪里有卖,淘宝上没有的,我问了淘宝专门做开关的,也没有卖。

网友:
我也在找这种开关,小潘的WM180车床上看到这个,淘宝上没有盖

网友A:
这开关有什么特别之处???为什么叫安全开关??和普通开关的不同在哪???请教了

网友:
5元到10元1个,广州这边有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开关有什么特别之处???为什么叫安全开关??和普通开关的不同在哪???请教了

以前是用弹簧片来控制的,时间长了金属老化就失灵了。我买的这种是采用模块化组合结构,单个控制元件由操作部位、连接部位、触点三个部分组合而成,缓动型双断开触点,开闭电流范围大,可靠性高。
TB搜索“台湾雷力 原装进口按钮开关”即可。

网友:
应该不难买

网友:
还真买不到这样的,不带盖的磁性开关倒是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