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新手提问几个问题

楼主(2012-02-22):
各位前辈好,本人是近日刚加入论坛的新成员,我对航拍很有兴趣,初步了解了一些相关的知识,有几个小问题:
1. 假设一架遥控飞机的遥控范围是500m,如果飞机超出了这个范围会怎么样呢?失控乱飞坠地?
2. 关于FPV设备,我不是很清楚,如果是拍照的话,可以设置那种定时拍照模式那种,但我看到有人直接把手机绑在飞机上了,那怎么去控制拍照键呢?如果是拍摄视频的话,影像是可以实时回传的么?那样不就可以坐在家里控制飞行了,这样和视频飞行眼镜也差不多了吧?
3. 是不是所有的电固定翼飞机都有方向舵,尾翼,副翼这些部件?

第一次提问,问题很幼稚,请大家勿怪,请问哪里可以了解航拍的基本知识呢?

网友:
你应该去固定翼论坛进修后再来这里。 模型中 国去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前辈好,本人是近日刚加入论坛的新成员,我对航拍很有兴趣,初步了解了一些相关的知识,有几个小问题:
1. 假设一架遥控飞机的遥控范围是500m,如果飞机超出了这个范围会怎么样呢?失控乱飞坠地?
2. 关于FPV设 ...

1,遥控有个叫失控保护,设置之后,失控时飞机会按照预先设定的舵量和油门操作
2,fpv的意思是第一人称驾驶,就是相当于你坐在飞机上操作,但由于模型飞机太小,所以用摄像头,然后通过图传传到地面的显示器上
3,也有一些飞机没有副翼,或者没有其他的舵面,例如:3通机、飞翼

楼主:
谢谢楼上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