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点迷津 向大家展示一下A9的动力电池电压回传功能以及传感器的正确使用方法

楼主(2012-02-22):
    前段时间 有位朋友问我  说他买了一套200A电流的遥测包  但测得的电压值与电流值与实际值都相差颇大 于是就怀疑产品是不
是有问题  让我帮忙看看  通过自己摸索以及思考才知道  问题不是来自产品  而是他的连接方法不对 相信许多用过遥测包的朋友都
有一番摸索吧  这里  我就向大家展示一下传感器的正确连接方法

   使用传感器的前提  就是遥控器  发射模块以及接收机都要升级到最新版本才行  不然在遥控器上是看不到的  显示的是传感器
未连接  在此之前 我已经发过一篇关于升级的帖子 就是为这篇帖子准备的  升级遇到问题的朋友可以再去看一下

          回到正题  下面就给大家看看接线示意图

楼主:
回复 楼主:

上图为整体的一个连接图  图中用的电调是带BEC功能的船用无刷电调   看下图的介绍
这里用到了电调的BEC功能  通过一根自制的Y线  既给接收机供电  又给传感器站供电  电力来源全部是来自动力电池
连接起来十分方便  之前那位朋友之所以测出的数值都不对  原因就在于他用了一个单独的电池给接收机供电  那这问题
就出现了  聪明的你想到了吗  为什么这样不行

网友:
还有其他传感器吗?

楼主:
回复 楼主:

有人就问了  要是我的电调不带BEC功能  这传感器还能用吗   答 案是肯定的  由于今天网速太不给力  明天我将为大家讲讲不带BCE的电调   传感器该怎样连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温度  转速  油位  GPS

楼主:
我表示  很奇怪  为什么没多少人关注这篇帖子呢  这应该挺有用的啊  接下来  我是发还是不发呢

网友:
我想知道,平时玩电动飞机,要知道动力电的电压,必须要传感器套件才行么?不要套件光靠接收机不行么?
能测接收机电压,不能测动力电池的电压?我指的是不用套件的情况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  是的  接收机电池电压不需要传感器就能回传到发射机上   动力电池电压非得电压传感器才行

网友(2012-03-23):
引用 楼主:
有人就问了  要是我的电调不带BEC功能  这传感器还能用吗   答 案是肯定的  由于今天网速太不给力  明天我将为大家讲讲不带BCE的电调   传感器该怎样连接

高手麻烦你发一下啊!!很需要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是的  接收机电池电压不需要传感器就能回传到发射机上   动力电池电压非得电压传感器才行

错!
动力电池电压不需要传感器套件就可回传!

网友:
回复 网友C:

怎么设置呢 ?求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