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涵道

楼主(2012-02-22):
想做双涵道 机,尽困难速度慢些,什么 涵道 比较合适?

网友A:
想做多大?
双涵道还要速度慢,我觉得客机合适,737系列或者320系列
如果是64涵道级别的翼展要1米5了,KV不要太高,4000就合适,黑旋风4000可以考虑下
相对来讲是低转速高推力型

网友B:
那太难做了

网友C:
涵道机有教练机的翼型的时候升力就大,翼面积大的时候升力就大.所以要涵道机飞得慢,就要有慢速的翼型和比较大的翼面积.飞翼苏34的重量和蓝岱F16的重量一样,但蓝岱F16的面积比SU34小很多,所以速度也要快很多.你把市面当前的涵道机配置不变,面积加大10%-20%,速度就会慢很多.但面积太大的话,动力也会消耗更快.所以只要稍微大些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那么KT自制就不容易了。而如果飞机做的小一些,又当如何啊??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