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V1800的电机能做飞翼吗?

楼主(2012-02-22):
我有KV1800的电机能做飞翼吗?什么KV值的能做啊?

楼主:
飞翼高手教教我吧QQ1054707372

网友:
什么型号的啊?我用KV1200和1400的飞,银燕2220和xxd2212

网友:
没问题,我用的就是这个,3s2200mah电池,起飞重量750g,可能还要重,浆6050,很稳

网友:
尽管上就是了,只不过大桨小桨的问题

网友:
小桨小螺距就可以了

楼主:
我的配置是   XXD2208 KV1800  7060浆   电机+20A电调+3S容量1300  放电25C        能飞吗?给算算起飞重量,翼展多少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配置是   XXD2208 KV1800  7060浆   电机+20A电调+3S容量1300  放电25C        能飞吗?给算算起飞重量,翼展多少  谢谢了

2208 kV1800这个电机最好不要用这么大负载的桨,过载很重。换成EMP 6*5E快速桨或者GWS EP7035桨,起飞重量不超800克,翼展不小于800mm的飞翼都很好飞。

楼主:
谢谢了     不过手里还真没有你说的那浆       做飞翼是不是KV值高小浆号飞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     不过手里还真没有你说的那浆       做飞翼是不是KV值高小浆号飞啊?

这个不见得,只是说kV高的电机配合小桨的极限速度理论上会更高一些。另外,在扔出去的时候小桨不容易打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