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问各位激光雕刻机能不能加工碳纤维板?

楼主(2012-02-22):
碳纤维板材大概1MM-3MM厚

谢谢各位

楼主:
xie
引用 网友A:
所谓的炭纤维板,很多都是一层玻璃纤维,外包一层厚厚的环氧。就算是真的炭纤维,也是很薄的一层,再加一层厚厚的环氧。

切割,其实就是切环氧为主,激光要调校好,可以切得漂亮。

一般看到的切得难看的,无非 ...
谢谢了,,找天那块样板让人试试看

网友:
水刀有5轴的,美国的当时看现场切割很是震撼!

网友A:
所谓的炭纤维板,很多都是一层玻璃纤维,外包一层厚厚的环氧。就算是真的炭纤维,也是很薄的一层,再加一层厚厚的环氧。

切割,其实就是切环氧为主,激光要调校好,可以切得漂亮。

一般看到的切得难看的,无非就是材质的误导与调校的问题所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爱发明上看到水刀做成便携发电机大小,威力很大
那样能数控加工吗?

水刀只是切割平面而已,雕刻机还可以加工立体,谢谢你

网友B:
我爱发明上看到水刀做成便携发电机大小,威力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刀比雕刻机快多了!刚性好的雕机还要分层雕!水刀直接洗刷刷穿透,移动速度还不低哦!
可是水刀太大了,现有条件也不能上

在单车房自己做做看,所以最好的选择除了激光就是雕刻机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水刀的速度还不如雕刻机吧,但水刀应该可以是叠折来切割

但是体积太大了,而且也不方便呢

水刀比雕刻机快多了!刚性好的雕机还要分层雕!水刀直接洗刷刷穿透,移动速度还不低哦!

楼主:
水刀的速度还不如雕刻机吧,但水刀应该可以是叠折来切割

但是体积太大了,而且也不方便呢

网友:
2楼说的对。激光切出来很差。功率小了没法用。最好是水刀,其次就是雕刻机。

楼主:
我是自己做做看的,200W激光机应该挺贵的吧

我想还是5000以内搞个机械锁的雕刻机算了,反正速度上应该比激光机慢不了多少呢

水刀太大了,我是在自己的单车房做的

谢谢你了

网友:
要看用什么机器,一般2毫米左右建议用200W,辅助氮气,普通的那种60-80W的激光机不能做这个,切割的效果很差!我以前在展会上看见用光纤激光切碳板,但是好像也不怎么的。
反倒是水刀还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