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越 野 小 J-3,,很黄~~(22楼更新试飞状态,31楼贴了视频!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2-02-22):
一直比较喜欢J-3这个飞机,

网上看到J3越野飞行,换了大轮胎,挺过瘾的,

就模仿着作了一个。

用海绵剪的轮胎,挺Q的,不知道怎么染成黑色的···

轻木骨架,绵纸蒙皮,用丙烯颜料上色。

翼展40CM,机身27CM,重量还是不详···

没有合适的电装,电磁舵今天晚上作,电机不知道要用多大的合适,

直驱还是用减速,请高手指点~

比较尴尬~ 还是不会发图,麻烦各位大哥帮忙贴一下~

图片在这里:http://photo.163.com/actophoto/list/#aid=235241008&m=0&page=1

谢谢啦~

网友:
轮胎要大  而且不能太硬  最好中空

网友:
看看我改的……很红

迪卡斯隆!!1米4,改装了1:8油车的轮胎,离地间隙够大,够越野。

网友:
漂亮的小鸡,先顶一下。动力还得看小鸡的重量,但看这小身板应该不会太重,我想用6mm的减速组,应该是能飞的了。
帮楼主贴图。

网友:
lz带的是啥手链

网友:
那个小车在哪里买的,什么型号,是比例控制的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橄榄胡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比例的,玩具店买的,40块钱,动力挺好,挺好玩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飞机挺小的,用的海绵自己剪,挺轻的,还挺有弹性~ 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哈哈~~ 这个也挺好玩的,轮子大了啥地方都能降落起飞,有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帮忙贴图~ 我得要学会自己贴图了,要不老得麻烦你~

网友:
不错啊。
帮贴视频。

网友:
贴个大脚

网友:
机翼上反角再大点更好飞。轮子可以改薄一些。电装用轻型的,用6mm组没问题,电池可以用到100ma的。

网友:
电磁舵线圈要100欧上下为好,用0.06的线,电磁舵重量控制在0.7g以下。驱动电流要50----100ma。

网友:
回复 楼主:

漂亮,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F:

哈哈~~ 就是这个~ 我超喜欢这样的轮胎,美得很~~

楼主:
回复 网友G:

嗯,电磁舵差不多这个重量,今天刚买了6MM组,才发货,期待中~~

楼主:
回复 网友A:

带了半年的样子,有点包浆了,雕工一般,北方工

楼主:
汇报一下飞行结果··:

今天收到了电装,6MM减速组,70MAH电池,5MM电磁舵,空机重

5.9G,加上电装15.2G,感觉重量还可以,去飞了一下发现动力不

足,飞机转弯失速,飞行速度很快,慢了就失速,小炸之后换了7MM

电机直驱,2510桨,速度起来了,但是非常不好飞,还是比较容易失

速···

总结了一下,按照真机图纸缩小做的,应该是翼载荷太大,升力面积

小,打算重做机翼,加宽机翼,增加机翼面积,再减重,

请高手指点,还要怎么改一下··  谢谢先~~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用重做机翼,调一下就行。看你的图,如果不是桨小了,就是安装迎角小(或把水平尾翼正迎角加大)。我做的轻木机,翼展40,翼弦8,不计电池净重17g,用6MM减速组配5030,飞的不错。你的应更好飞些。但上返角再大点更好。另外你的6MM减速组配的桨多大?

网友:
羡慕,楼主发个教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也觉得应该挺好飞的,但是还是不知道咋回事,转弯就失速,感觉拉力不够,还有就是感觉太重了,总重16G左右,用6MM减速组,100mm碳桨,感觉动力根本不够,换了7mm直驱,拉力稍大了点,但还是不是很好飞,转弯半径比较大,爬升很慢,拉杆多了就失速··

楼主:
回复 网友H:

丰田兄客气啦~  下回作飞机拍一下过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丰田兄客气啦~  下回作飞机拍一下过程
 期待

网友:
回复 楼主:

100mm碳桨肯定是不行的,配6mm组的拉力,记得10g多点,最好用四寸半的桨,还要看用的那家的减速组,如果是圆梦的用到5030也可以。
迎角大约5℃,或用机翼高低估一下,水平尾翼正负为0℃,主翼前沿比后沿高6---9mm,具体数据要看场地,电子配件等情况。如果场地大尽量把重心向前放,可以在翼弦25%处。如果气流稳可以把迎角搞大些。你的主翼弯度好象不大,注意一下最大迎角时机翼前沿一两厘米要正对气流,也就是机翼前段一两厘米的迎角为0。
电装用的什么?能控50m吗?小于30mm就只能大迎角了,不过现在市场上的配件可以让你这架飞机很好飞的,我做的同你的差不多大的,加上电池全重22g了,用6mm组飞的不错。

网友:
另外,这种飞机不用升降舵控制高度。把重心放三分之一,用油门可以很好的控制高度。把主翼上反角再加大一点,不然不好控制,转弯半径也下不来。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啦,这两天接收机摔坏了··  要返厂修,要停几天了··  等接收机到了再弄它

楼主:
贴两个试飞的视频·· 非常难飞··等有闲心再修理它,现在挂墙上当静态了~

网友:
赞一个,男中音也很不错。改迎角估计会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