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诚心求助大虾

楼主(2012-02-22):
共轴双旋翼主体部分 也就是把模型机的外壳全部拆除,只保留双旋翼主体部分 然后装在一个轻质球壳上 能否实现稳定飞行 如能 求推荐一款载荷在2KG左右的电机类型 非燃油型的双旋翼航模 多谢 求解答。本人现打算动手做这个  欠缺该方案的可行性分析   理论上应该可以飞行的,但不知道应该特别要注意哪些地方  求教
还有,途中旋翼外面的环形翼  应该如何制作?单纯的就做成普通翼型的形状么 /?

网友:
我看行,新思路,可能重心要低。

网友:
思路是可行的,估计没有能载重2公斤的成品机,需要定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都推荐一款能载重1KG 左右的双旋翼航模不 ?多谢   我是个新手 以前没玩过航模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都推荐一款能载重1KG到500g 左右的双旋翼航模不 ?多谢   我是个新手 以前没玩过航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