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7寸屏,显示维宏系统能看清不?能不能正常操作?

楼主(2012-02-22):
在淘宝上看了个7寸的触摸屏只要200块还包邮,正赶上这段时间攒我的控制箱,我把所有电器玩意儿都搞到电脑机箱里了,包括主轴水冷散热系统,等等一切电器的东东。现在不知道7寸屏能不能看得清和操作啊,屏幕尺寸180X120X25 分辨率1024×768。这个7寸屏刚好镶嵌在机箱面板上。各位说说看 合适我就买了。连接就不上了,怕有广告嫌疑,有兴趣的同好可以搜一下“7英寸VGA”,好像还有几十台,卖完就没了。

网友:
最大分辨率1024×768像素 4;3  可能是移屏显示才达到

网友A:
 购买者对货评价不高呀

网友B:
请教一下买这个触摸屏幕任何安装系统进去啊,好用我也想买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购买者对货评价不高呀
哈哈 200块就看运气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买这个触摸屏幕任何安装系统进去啊,好用我也想买个
我也搞不清楚 没联系上卖家 呵呵

网友C:
回复 楼主:

7寸用来看看电影还行,真弄个1024*768上去,显示的字也太小了......

网友:
标题

分辨率应该到不了1024*768

楼主:
引用 网友C:
7寸用来看看电影还行,真弄个1024*768上去,显示的字也太小了......
是啊 小肯定是小,我要确定的是能不能看得到,因为搞DIY的也不是经常会用,只要能用,小点也不怕什么。因为我没用过控制软件,没这个大小的概念

网友:
7英寸屏,分辨率能上1024x768的比较少
即使能上,看着字体也太小,不清楚,我觉得还是10~12寸的比较合适

网友:
感觉不如四五百的10寸液晶显示器好用

网友:
我是用的10寸屏搞的,还在弄。
10-12寸比较合适。

楼主:
买了一个了。应该差不多,我是为了镶嵌在主机面板上,7寸大小正合适。不行留着干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