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手们来帮我解决个问题 先谢谢了

楼主(2012-02-22):
我是用的450的直机 辉胜9克
舵机
天7控 左手油门 应该是美国手 十字盘模式是调的3ch120 其他参数没变 现在的状况是 在控制左右倾斜(右手横向的操作杆)的时候前面的舵机只能同向转动 向右移动控制杆向上转动 向左移动控制杆是向下 控制前后的时候左右舵机两个异向转动 推油门时左右舵机右斜舵机异向转动 你们知道怎么把它调正常么
先谢谢大家

网友A:
在控里设置舵机反向,把不对的调反向就好了

楼主:
谢谢 但是油门那个呢 怎么调呀

网友B:
十字盘混控(swash mix)和舵机方向结合调,调对为止:
推/拉油门:三个舵机同步上升/下降
打左副翼:前左舵机下降,前右舵机上升
打右副翼:前左舵机上升,前右舵机下降
拉升降舵:前两个舵机上升,后舵机(升降舵机,接收机二通道)下降
推升降舵:前两个舵机下降,后舵机(升降舵机,接收机二通道)上升

网友C:
看头晕了
应该是右舵反了

楼主:
谢谢大哥们 这个问题搞定 现在又出现整机逆时针转 就是把方向打死它都还转 无语了 又得麻烦大家了

网友D:
陀螺仪反向

网友C:
尾舵机反向或陀螺仪反向

楼主:
还是转 要好点 加多了油也一样转 我并且还把陀螺仪感度调高了都不行 趴下了

楼主:
忘了说 陀螺仪是JB-06的

网友E:
尾舵机机械调中位。。把舵机盘拆了,直接接接收机上。。

网友F:
陀螺仪感度反了,还有就是除非用3D的转速,地上磨磨蹭蹭不起来肯定会转的

楼主:
调了 还是不行 感觉是尾巴力度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