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个6mm的刀片,自己做个mini镗刀,加工9mm以内的孔

楼主(2012-02-22):
心一热,买个一个镗头,还被狠宰了,宰了也就算了,居然码盘的刻度和实际镗孔直径的变化是相反的,女马女马白勺。黑心店主还不给我配套的焊接刀杆,就给了一个内孔车刀当镗刀,没办法。
回来慢慢自己学习,把杆截短,剩下的杆再加工了一个小镗刀。
设计是准备加工8mm以内的孔,尺寸偏差后,目前看看加工9mm的孔应该问题不大。
杆偏细了,估计只能加工铝和黄铜了。
以后再弄个壮点的加工钢。
发觉车刀柄的钢很硬,干断了我两个hss铣刀,磨钝了一个钨钢铣刀。
和之前车铣铝合金黄铜完全不同的感觉,那两个基本跟切豆腐一样。

中间的是自制的小镗刀

中间的是自制的小镗刀

左边的是截短的标准12mm内孔车刀,应该能镗16的孔

左边的是截短的标准12mm内孔车刀,应该能镗16的孔

网友:
照片拍的不错

网友:
镗刀用在加工小孔上,很爽的吗?
光洁度能超过麻花钻?铣刀?铰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我来说,主要好处是可以加工非标尺寸的孔,比如我要挖一个Φ13.9mm的阀座,用别的工具就很麻烦。

网友:
刀尖方向装反了,所以和刻度相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刀尖不可能反啊,铣床都是顺时针旋转的。我的镗刀调个头装上铣床后,就是正确的刀口啊。

网友:
网购的?什么牌子?说下,防止我以后不会买错

网友:
回楼主贴,拍来照片了,请楼主对比一下:

网友:
家用机床  有 那刚性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11楼兄弟好仔细啊,谢谢哈,我也按照你的拍摄方向做了比较,如下图片。望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还可以,看加工策略了,一般来说只要顶紧,小进刀,刀柄尽量短,刀尖尽量锋利,小角度,切钢没大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11楼兄弟好仔细啊,谢谢哈,我也按照你的拍摄方向做了比较,如下图片。望指教

别说了,怪我不仔细, 我刚才打开盒子用内六角扳手转了几圈.咱们的一样,就是按照你照片里标注的方向旋转及变化的.重复说:一模一样...

网友E(2012-10-20):
如果按照刻度拧调节杆,,镗孔尺寸应该是变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按照刻度拧调节杆,,镗孔尺寸应该是变大的

而事实上,就是,按刻度拧,直径是变小的。。。

网友:
镗孔器,我也想整一个呢。非标孔,尤其是非标大孔,用得着,再就是孔内壁光洁度应该不错吧?

网友:
楼主右边刀杆上的刀片  角度 是反对  换种刀片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刀尖不可能反啊,铣床都是顺时针旋转的。我的镗刀调个头装上铣床后,就是正确的刀口啊。

这个反不是那个反!是刀尖的方向是向左还是向右.....................